用户驱动无法加入操作系统

楼主:
本人应用PB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与硬件无关的流接口驱动程序,程序编译无错误。通过更改dirs文件和该驱动的FileView中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实现驱动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编译无错误。但在下载操作系统映像到实验箱时,超级终端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Data Abort: Thread=83fc6000 Proc=8033619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84c(coredll.dll+0x0002e84c) RA=03f9e824(coredll.dll+0x0002e
824)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该提示不断循环。
求高手指点!

网友:
PB是什么?Platform Builder?

你的目标操作系统是什么?WinCE?是什么版本啊?CE5.0?

出门左转:硬件/嵌入开发 - 嵌入开发(WinCE)
了解你的问题的的人会多一些。

网友:
哈哈,虽然不懂你的问题,但顶顶!

网友:
对,PB就是Platform Builder,目标操作系统是WINCE 5.0。

网友A:
1。你把你的驱动去掉能正常工作吗?
2。如果第一点成立你再增加驱动,再来怀疑你驱动的问题。

网友:
谢谢,那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把你的驱动去掉能正常工作吗?
2。如果第一点成立你再增加驱动,再来怀疑你驱动的问题。

的确,楼主先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楼主就把你更改的dirs文件和该驱动的FileView 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把你的驱动去掉能正常工作吗?
2。如果第一点成立你再增加驱动,再来怀疑你驱动的问题。

的确,楼主先试试,

如果还有问题,楼主就把你更改的dirs文件和该驱动的FileView 贴出来吧。

把驱动去掉后,我的系统是正确的。
于是又重新检查了一下系统,发现是sources和.def文件的问题,本来编译的时候就提示没办法连接到coredll.lib,就手动拷过去了一个coredll.lib。然后就编译通过了,但程序其实还有问题。后来从其他驱动里拷了上述两个文件改成自己的内容,现在编译提示0 error & 0 warning 。

网友:
重新检查了驱动的sources和.def。最近说都不会话了。

网友C:
现在可用了没?还是又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用了没?还是又有其它问题?

呵呵,被你猜中了。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先把驱动动态加载到系统里,结果发现安装了ActiveSync后,PC机无论如何都不识别连接宿主机与实验箱的USB。对于实验箱上的控制面板中的网络连接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用了没?还是又有其它问题?

呵呵,被你猜中了。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先把驱动动态加载到系统里,结果发现安装了ActiveSync后,PC机无论如何都不识别连接宿主机与实验箱的USB。对于实验箱上的控制面板中的网络连接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但还是不行。

你加载这个驱动目的是什么?跟activesync链接有关系吗?如果不加载这个驱动 能链接主机和实验箱吗?
不识别是什么现象?完全没有弹出任何提示?还是提示发现硬件但缺少驱动?

网友E:
必须是驱动的问题。看看init和DLLentry函数检查一下,source,和def文件。应该不会有比的问题了。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可用了没?还是又有其它问题?

呵呵,被你猜中了。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希望先把驱动动态加载到系统里,结果发现安装了ActiveSync后,PC机无论如何都不识别连接宿主机与实验箱的USB。对于实验箱上的控制面板中的网络连接进行了相应的设置,但还是不行。

你加载这个驱动目的是什么?跟activ……

如果我要动态加载驱动,就要用到ActiveSync,后续的实验都要用到ActiveSync,但是装上ActiveSync后,插上USB线,PC机就提示链接了一个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换台电脑,情况依旧。(别人的电脑明明识别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是驱动的问题。看看init和DLLentry函数检查一下,source,和def文件。应该不会有比的问题了。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目前这个小驱动已经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就是无法通过ActiveSync建立实验箱与电脑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