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过滤驱动如何实现目录转移显示

楼主(2009-09-11):
文件过滤驱动如何实现目录转移显示
在文件过滤驱动中实现:打开A文件夹时,显示A文件夹和B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该怎样实现,感觉SfDirectoryControl中的PFILE_BOTH_DIR_INFORMATION没法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文件夹
目录
如何

网友A:
在这个IRP_MJ_QUERY_INFORMATION irp的处理例程中做 保存你a目录打开时创建的对应fileobject,然后 看看如果是针对这个fileobject产生的这个irp major的时候 再判断 其下的minjor 然后分别处理就可以了。
概略的说 无非就是让他查询的时候 你也执行一个打开b目录然后查询下面的文件 然后返回的时候合并起来返回。
详细的 我认为你可以买本ntfsi看看 有电子书 呵呵 很详细的 呵呵 马勇翻译的汉化版本也可以吧 淘宝上有卖的我记得。《nt文件系统内幕》
其实这些在 osr那些文档里面都有写的 仔细看看吧。

网友B:
To mz_zhang:感谢楼上的阅读,我现在已能SfDirectoryControl中的PFILE_BOTH_DIR_INFORMATION中获得A文件夹下的文件列表,自己创建个IRP也能获得B文件夹下的列表,但不知道如何将这两个集合显示,同时PFILE_BOTH_DIR_INFORMATION的数据中存放的仅是文件或文件夹名,合并后是否能正常链接到文件,请mz_zhang以代码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