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WinCE是如何通过PM管理背光灯驱动的呢?

楼主: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啊,越详细越好啦!最近做电源管理方面,不太懂。好像PM是在\PUBLIC下面实现的吧?

网友:
LZ最好是去看PB的帮助,实现相应的接口

管理工作,由CE做,不需要操心

网友:
系统有个backlightoff或useridle状态,当系统在你设置的时间内没有用户输入时,会进入对应的电源状态,关闭背光,当然要求背光驱动中实现与电源管理相关的IOControl

网友:
背光没撒改的拉。基本就是改改占空比

网友A:
在BAT_IOControl
中填写代码。具体看帮助,很详细。

网友:
我想在CE的“背景光->高级”里面实现拖动按钮时能够相应改变背光亮度,应该需要实现哪些功能函数呢?

网友:
WINCE5.0编译后在开始菜单里没有挂起图标,请问怎么解决啊?是BSP的问题还是CE的问题呢?亦或是编译的问题呢?  请高手解答啊! 谢谢噢

网友B:
系统定制问题。check下你的catalo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定制问题。check下你的catalog吧。

多谢啊,定制系统时是我哪一项选丢了吗?我查查先...呵呵

网友:
背光驱动可以自己定制的,就跟普通驱动程序一样。一般都是通过PWM控制背光电流大小,来控制亮度的。所以完全可以自己通过一个PWM口连接到电流控制芯片,然后再连接到背光电路。上层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定时机制,比如超过多少时间没有任何操作,就调用驱动中的流接口函数,驱使PWM口输出占空比较小的电平信号,即减弱背光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AT_IOControl
中填写代码。具体看帮助,很详细。

我赞成这个方法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有不少问题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11150_1.htm

先班门弄斧一下:

首先在注册表中将背光驱动的后面加入"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Power-manageable generic(common.reg)
然后在BAT_IOControl中可以实现case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之类的代码,将自己纳入电源管理策略中。
详细可以参考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11150_1.htm

看控制面板中系统电源状态只有useridle、systemidle和suspend,且可以分别设置TIME-OUT时间,但platform.reg中可以自定义其它的状态,不知道增加或修改common.reg中默认定义的几个状态后,控制面板会不会还是只有三种状态?且系统电源状态和设备电源状态的映射关系(比如useridle时,系统会将背光驱动设置为什么状态D?),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systemidle和useridle底层实现函数都是OEMIdle?

网友:
现在做电源按键驱动,又遇到问题了,驱动加载的时候只进行到 DLLENTRY()就不再继续加载Init()、open()等函数,为什么呢?

网友:
问题好象有点乱
把Backlight驱动归入generic的类进行管理,这样可以实现基本的背光的开关操作,但背光亮度的调节需要另外实现
如果没有单独设定backlight在不同状态下的电源状态,就会按默认的状态来切换,useridle下generic类的电源状态为D1,System Idle下为D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好象有点乱
把Backlight驱动归入generic的类进行管理,这样可以实现基本的背光的开关操作,但背光亮度的调节需要另外实现
如果没有单独设定backlight在不同状态下的电源状态,就会按默认的状态来切换,useridle下generic类的电源状态为D1,System Idle下为D2

有道理啊!谢了!呵呵

网友:
背光基本就是改改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