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转换问题?

楼主:
2440中UART0寄存器对应的物理地址为 0x50000000,对应的虚拟地址在g_oalAddressTable表中为0x91000000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而在WINCE下驱动程序中利用 MmMapIoSpace()映射的虚拟地址确实 0x140000.

请问这个地址为什么不等于0x91000000 ?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怎么看的有点模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怎么看的有点模糊呢?

也许我没说清楚。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物理地址0x50000000通过MmMapIoSpace函数映射的虚拟地址为0x140000 ?
而不是g_oalAddressTable表中的 0x91000000?

网友:
就是,感觉好奇怪,我的DM9000A的驱动上打印出来的信息就是这样
MmMapIoSpace不是到是怎么映射的,而且我在基地址上加偏移量之后还超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怎么看的有点模糊呢?

也许我没说清楚。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物理地址0x50000000通过MmMapIoSpace函数映射的虚拟地址为0x140000 ?
而不是g_oalAddressTable表中的 0x91000000?

MmMapIoSpace申请的是堆内存,不是直接的虚拟内存,当然不是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MapIoSpace申请的是堆内存,不是直接的虚拟内存,当然不是那个了。

那这个堆内存地址与物理地址有个什么映射关系? 是在哪里确定的?

网友:
我也不懂,但是我就看微软上面有说,具体的要看操作系统源码了。

网友:
MARK,下班后研究一下源码

网友A:
MmMapIoSpace是用于把一个系统物理地址映射到当前的执行流所在的进程虚拟地址空间中,像楼主这种情况转换的是GPIO控制器的基地址,不是UART端口的地址

网友:
用MmMapIoSpace是将物理地址动态映射到虚拟内存,每次映射得到的值可能都不一样。而g_oalAddressTable 表里的地址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

网友C:
g_oalAddressTable 表的虚拟地址是供内核使用的,你在驱动里面的地址是又经过一层映射到你的驱动程序空间的虚拟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g_oalAddressTable 表的虚拟地址是供内核使用的,你在驱动里面的地址是又经过一层映射到你的驱动程序空间的虚拟地址

有根据?

网友:
g_oaladdresstable的映射是control register的,而MmMapIoSpace()是申请一段虚拟地址空间并和UART DMA地址绑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