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提高串口响应速度?

楼主:
本人在应用程序中弄了个串口类,创建了两个串口,使用线程接收串口数据,得到数据后发消息处理数据,然后再通过送串口输出处理数据。现在的问题是从串口送数据进去到串口发数据出来两者间隔时间不确定,有时很快,有时要大概1s。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
1、串口接收线程优先级太低,被其他处理占用时间
2、消息队列等待时间消耗
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牛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提高线程优先级,又担心影响到触摸、键盘等操作。。。大伙帮帮忙。。。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从驱动的角度去提高,试过的确有效果。
请参照这篇我以前写的文章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highlight=%E4%B8%B2%E5%8F%A3

网友:
谢谢googleman,我去试试先。

网友B:
只能尽量提高中断线程优先级了。
还有就是处理完中断服务程序后尽快清理中断标志位和使能中断,不要去等待InterruptDone函数查询了。

网友:
还有就是我觉得接受数据可以用创建中断线程去接收,而发送数据时就没必要去用UART中断去发送数据了,创建一个UART polling mode的线程,当接受到数据后立即手动触发UART 发送的线程。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C:
你一次处理的数据量有多大。根据使用的波特率算算传输时间。1秒内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可以考虑不是串口的问题,而是你的程序在哪里出了问题。用115200的传数据,基本上(传输距离很短时)10ms100个字节是没问题的。

网友:
把串口速度提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驱动的角度去提高,试过的确有效果。
请参照这篇我以前写的文章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highlight=%E4%B8%B2%E5%8F%A3

驱动试了,但是效果不大,应该是应用层耗时太多
应用层有什么好方法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尽量提高中断线程优先级了。
还有就是处理完中断服务程序后尽快清理中断标志位和使能中断,不要去等待InterruptDone函数查询了。

优先级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里说明一下我的程序结构。
我用一个线程类处理消息,如串口收发,IC卡交互等(没有把这些处理分解成多个类)。这个类优先级设置成99(设置太高,怕影响到键盘、液晶屏等工作)。串口采用CreateFile创建,用线程监听接收串口数据,线程优先级默认,用WriteFile往串口写数据,串口收发正常,就是速度慢。
是处理消息的线程类优先级设置太低了?那设置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次处理的数据量有多大。根据使用的波特率算算传输时间。1秒内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可以考虑不是串口的问题,而是你的程序在哪里出了问题。用115200的传数据,基本上(传输距离很短时)10ms100个字节是没问题的。

默认选择19200测试,当然115200也是可选的。数据量不大,不超过500个字节

网友:
19200 一秒1745字节是极限。放宽一点一次接收1500个字节没问题。但是如果数据发送和接收都得算上,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操作的?自己求一下传输字节需要多长时间,剩下的才是程序浪费的时间。

网友D:
先做个试验,尽量减轻你的串口无关的应用层程序,wince上只运行你的串口程序,再测试个100次(for循环的意思),看情况是否和你所说的一样。也要考虑你一次发送数据的量和你的波特率,进行相关时间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做个试验,尽量减轻你的串口无关的应用层程序,wince上只运行你的串口程序,再测试个100次(for循环的意思),看情况是否和你所说的一样。也要考虑你一次发送数据的量和你的波特率,进行相关时间的计算。

我使用GetSystemTick在串口接收线程收到数据时,获取一次,在发送数据前获取一次,发现两者差值只有最多4个tick,是否说明主要是串口接收没有优化好呢?

网友:
初步判定应该是串口接收太慢造成的,因为我从应用程序界面模拟串口数据发消息,能快速从串口外接设备收到响应数据。
但是从外接设备送数据等待回复就不稳定,经常要大约1s时间。

网友:
大伙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啊,帮帮忙啊,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驱动的角度去提高,试过的确有效果。
请参照这篇我以前写的文章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413&highlight=%E4%B8%B2%E5%8F%A3

看了这篇文章,很有用,感谢lz分享
后续发现哪些驱动需要优化的时候,也尝试一下这种方法

网友:
晕,不是感谢我,是gooogleman的文章,感谢他的分享

网友E:
是否查询方式,如果是的话要看一下查询时间是否比较长造成响应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查询方式,如果是的话要看一下查询时间是否比较长造成响应慢.

目前应用层使用的接收线程用的是while(true),一直查询方式,tcdzyq说的是这个吗?
我也在考虑是否是这种接收方式响应太慢,有没有更好的接收方法。

网友F:
我也同样的问题,我是尽量减少线程数 ,提高线程优先级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同样的问题,我是尽量减少线程数 ,提高线程优先级做的

线程数不好减少,一个串口也就对应一个接收线程。
楼上你做的线程优先级设置多少,速度提高了多少呢?

网友G:
我觉得可能跟你的应用层程序设计有关系.
请问你的接收数据线程用的是异步操作还是同步?
如果是同步操作,那么你的接受线程有可能被阻塞
你的代码类似下面这段吗?

while(ture) {
ReadFile();
}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可能跟你的应用层程序设计有关系.
请问你的接收数据线程用的是异步操作还是同步?
如果是同步操作,那么你的接受线程有可能被阻塞
你的代码类似下面这段吗?
C/C++ codewhile(ture) {
ReadFile();
}
吗?

是的,不过数据通信没有问题,就是速度慢

网友H:
是读的慢还是发的慢,如果是发的慢应该就是波特率的事,没有过多办法。
如果是读的慢,把读的超时改小点,好好看看串口相关的API函数。

网友:
波特率19200 传输数据500字节, 时间应该是 500 * 8 / 19200, 时间是远小于1秒的

建议使用异步方式..
如果你开了2个线程分别监控 串口0 串口1并且使用同步方式一直在线程中查询串口状态, 会出现线程被阻塞的情况
如, 如下代码:
thread0 {
    ReadFile();
}

thread1 {
    ReadFile();
}

thread0中如果有数据没有处理完就会一直占用CPU, 这样在thread0占用CPU的过程中thread1中收到的数据就会一直等到thread0处理完成后才能处理.

如果使用异步方式, thread0在接收到数据后会立即释放CPU控制权..

网友:
用信号量不行吗。

网友I:
我觉得串口用中断接收,然后,再直接来处理。
void  UART1_ISR(void)
{
   char  c;
   static INT16U rx_cut;
   static INT8U test_eof[4];
   c  =  UARTCharGet(UART1_BASE);
    if(c == 'h')
    {
      *UARTRxBuf = 'h';
      rx_cut = 1;
    }
    else if(rx_cut  < 17)
    {
      UARTRxBuf[rx_cut++] = c;
      test_eof[3] = test_eof[2];
      test_eof[2] = test_eof[1];
      test_eof[1] = test_eof[0];
      test_eof[0] = c;
      if((test_eof[3] == 0x3c)&&(test_eof[2] == 0xc3)&&(test_eof[1] == 0x33)&&(test_eof[0] == 0xcc))
       {
         OSSemPost(UARTRX);
       }
    }
    UARTIntClear(UART1_BASE ,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读的慢还是发的慢,如果是发的慢应该就是波特率的事,没有过多办法。
如果是读的慢,把读的超时改小点,好好看看串口相关的API函数。

是读的慢,测试发现数据是分成两部分接收的,第一部分很快就收到了,但是第二部分就要间隔比较久后收到,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这里,如何控制数据一次性接收?或者控制分段传输的数据间隔不要那么长?是超时设置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串口用中断接收,然后,再直接来处理。
void? UART1_ISR(void)
{
? char? c;
? static INT16U rx_cut;
? static INT8U test_eof[4];
? c? =? UARTCharGet(UART1_BASE);
? ? if(c == 'h')
? ? {
? ? ? *UARTRxBuf = 'h';
? ? ? rx_cut = 1;
? ? }
? ? else if(rx_cut? < 17)
? ? {
? ? ? UARTRxBuf[rx_cut++] = c;
? ? ? test_eof[3] = test_eof[2];
? ? ? test_eof[2] = test_eof[1];
? ? ? test_eof[1] = test_eof[0];
? ? ? test_eof[0] = c;
? ? ? if((test_eof[3] == 0x3c)&&(test_eof[2] == 0xc3)&&(test_eof[1] == 0x33)&&(test_eof[0] == 0xcc))
? ? ? {
? ? ? ? OSSemPost(UARTRX);
? ? ? }
? ? }
? ? UARTIntClear(UART1_BASE ,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这中断是驱动的吧。
驱动收到后还要发给应用,如果上述方法不行,考虑在驱动里将接收数据保存在一个寄存器中,修改标志告诉应用层读取数据,不知道这种方式能否节约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读的慢还是发的慢,如果是发的慢应该就是波特率的事,没有过多办法。
如果是读的慢,把读的超时改小点,好好看看串口相关的API函数。

是读的慢,测试发现数据是分成两部分接收的,第一部分很快就收到了,但是第二部分就要间隔比较久后收到,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这里,如何控制数据一次性接收?或者控制分段传输的数据间隔不要那么长?是超时设置太短?

应该是超时设置太长了,第一次读时数据立即就到了,但第二次读时没有数据,所以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查一下SetComTimeouts这个函数的用法,把Read interval及total timeouts都设小一些,或者禁至掉,函数名我记不清了,你查一下,COM的API好好看看就能解决,一两句说不清楚。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
SetComTimeouts这个函数在我创建串口线程类的时候就设置了,总共有5个参数,前三个表示接收超时设置。根据书上说法,第一个表示两个接收字符间的最大时间间隔,第二个表示平局读一个字符的时间上限,第三个表示读数据总超时总量。第一个参数我设置最大,后两个设置为0,表示不管是否有数据读取,ReadFile立刻返回。我把前三项改成0,表示没有超时设置,没有效果。把三项都赋值,感觉也没有变化,读取数据会分段接收,这是造成接收慢的关键所在,但是怎么设置才能解决?楼上能给出三个参数的具体值吗?我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