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 <= 5'h0_0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问这段程序里面的“  5'h0_0   ”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COUNTER <= 5'h0_0;
    else
        if(en == 1'b0)
           COUNTER <= 5'h0_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5'h0_1;
end

和“ 5'h0 ” 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always@(negedge en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 1'b1)
    STAT <= 2'B00;//write data -> address 0
    else
        case(COUNTER)
        0: STAT <= STAT;
        1: STAT <= 2'B00;//write data
        2: STAT <= 2'b01;//write address
        default: if(COUNTER > TTLATCH)
                     STAT <= 2'B11;//long time high level
                 else
                     STAT <= 2'B10;//the content of data or address
        endcase
end

    这段状态机的意思是不是说:当COUNTER为0时,STAT <= STAT。当COUNTER为0时,STAT <= 2'B00,当COUNTER为2时,STAT <= 2'b01,当COUNTER为2以上时,分别为2'B11或者2'B10啊?为什么我用Quartus仿真的时候STAT没有波形变化啊?
谢谢。

网友:
在线等,请大虾们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