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obile中 static text控件透明问题

楼主:
  在非windows mobile 下一般通过修改消息映射函数WM_CTLCOLOR,返回一个HOLLOW_BRUSH实现背景透明,为何在window mobile下死活不行。
   Static text空间放在对话框上,对话框上通过StrchBit贴上了背景图,在非windows mobile下,通过在对话框类中加入WM_CTLCOLOR的消息响应函数
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   TODO:   Change   any   attributes   of   the   DC   here

     if(nCtlColor   ==   CTLCOLOR_STATIC)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设置背景透明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HOLLOW_BRUSH));
     }
}
是可以实现想要的效果的,但是在mobile下就不行了,根本不起作用,透出来的是对话框后的背景,(比如today的背景)很是奇怪。请求高手帮助。

网友:
WINCE下,存在区别

这里有个DEMO:

实现原理:
首先,获取背景位图,然后再重新贴图。

实现代码:
HBRUSH CLightSettingDlg::GetBkBrush( HWND hWnd, UINT nID, HBITMAP hBmBk )
{
        HWND hWndCtrl;

        hWndCtrl = ::GetDlgItem( hWnd, nID );

        HBRUSH        hBrushCtrl = NULL;

        if( NULL != hWndCtrl )
        {
                RECT rcCtrl;

                ::GetWindowRect( hWndCtrl, &rcCtrl );
                ::ScreenToClient(hWnd, (LPPOINT)&rcCtrl);
                ::ScreenToClient(hWnd, ((LPPOINT)&rcCtrl)+1);

                HDC hDC = ::GetDC(hWnd);

                HDC hMemDCBk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
                HDC hMemDCCtrl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

                HBITMAP hBmCtrl =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DC, _W(rcCtrl), _H(rcCtrl) );

                HBITMAP hBmOldBk;
                HBITMAP hBmOldCtrl;

                hBmOldBk = (HBITMAP) ::SelectObject( hMemDCBk, hBmBk );
                hBmOldCtrl = (HBITMAP) ::SelectObject( hMemDCCtrl, hBmCtrl );

                ::BitBlt( hMemDCCtrl, 0, 0, _W(rcCtrl), _H(rcCtrl), hMemDCBk, _X(rcCtrl), _Y(rcCtrl), SRCCOPY );
                //::StretchBlt(hMemDCCtrl, 0, 0, _W(rcCtrl), _H(rcCtrl), hMemDCBk, 0,0,20, 30, SRCCOPY );

                ::SelectObject(hMemDCCtrl, hBmOldCtrl );
                ::SelectObject(hMemDCBk, hBmOldBk );

                hBrushCtrl = ::CreatePatternBrush( hBmCtrl );

                DeleteObject( hBmCtrl );

                ::DeleteDC( hMemDCBk );
                ::DeleteDC( hMemDCCtrl );
                ::ReleaseDC( hWnd, hDC );
        }

        return hBrushCtrl;
}

网友: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我找到了这个连接,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法。试过了是可行的。http://windowsmobiledn.com/qa-how-to-make-static-controls-transparent/

网友:
引用楼主 shiwuxuege 的回复:
? 在非windows mobile 下一般通过修改消息映射函数WM_CTLCOLOR,返回一个HOLLOW_BRUSH实现背景透明,为何在window mobile下死活不行。
? Static text空间放在对话框上,对话框上通过StrchBit贴上了背景图,在非windows mobile下,通过在对话框类中加入WM_CTLCOLOR的消息响应函数
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
?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 ?
? ? //? TODO:? Change? any? attributes? of? the? DC? here?

? ? if(nCtlColor? ==? CTLCOLOR_STATIC)? ?
? ? {?
? ? ?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设置背景透明
? ? ? ? ?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HOLLOW_BRUSH));?
? ? }?
}
是可以实现想要的效果的,但是在mobile下就不行了,根本不起作用,透出来的是对话框后的背景,(比如today的背景)很是奇怪。请求高手帮助。

?

mobile 下的消息是这个
WM_CTLCOLORSTATIC

网友:
取得背景取错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