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COMMON目录下某个驱动,怎样才能让它生成DLL?

楼主:
最近在折腾SDIO驱动,发现发现别人给的BSP里用的sdmemory.dll的他们自己做的,没有源码。
我想用系统自带的,想把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SDMEMORY 目录下的文件编译成sdmemory.dll,
它的sources文件为:
TARGETDEFNAME=SDMemory
DEFFILE=$(TARGETDEFNAME).def

TARGETNAME=$(TARGETDEFNAME)_LIB
TARGETTYPE=LIBRARY
WINCETARGETFILE0=$(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EFFILE)

SOURCES = SDMemMain.cpp   \
          SDMemDiskIO.cpp \
              SDMemCardIO.cpp \

有些人说不需要修改近个sources文件,只需要修改.bib、.reg加入sdmemory.dll即可,是这样吗?
我是先这么修改的,最后出现错误说没有sdmemory.dll文件。

是修改sources文件里的TARGETTYPE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又有个矛盾:SDbus.dll、Sdbus2.dll对应的sources文件里,“TARGETTYPE”也是“LIBRARY”,但是它照旧生成了dll文件。

我对DLL的生产、复制到release目录的过程不是很了解,请指教。

网友:
1. WINCE500, 那應該是在 Platform Builder 的 Catalog-Device Drivers-SDIO-SD Memory 加入到你的 Workspace 內, 重新 rebuild, 就會產出這個 sdmemory.dll.

2. 記得先把 %_TARGETPLATROOT%\files\sdmemory.dll 先拿掉, 不然在 buildrel 時會被 bsp 內附的再蓋掉.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哈哈,paul_chao 你实在是太好了,
我一直弄不清为何最后生成的NK.BIN中,老是使用%_TARGETPLATROOT%\files下的sdmemory.dll,
这是buildrel的默认形为吗:如果%_TARGETPLATROOT%\files下有文件,就优先使用它们?

网友:
补充:其实微软下的代码sources是生成lib的,但是sysgen只有到了工程就会变成dll,你看build.log就可以看出来,我以前看这个才知道的。

如果楼主想直接生成DLL,那么你要把微软下的代码搬到BSP下就可以任意妄为了。即使同时编译,BSP的DLL也会覆盖微软下的DLL,因为BSP比微软下的后编译连接的。其实很简单搬代码只要修改sources文件即可,至于怎么做,你看看BSP和微软下的sources有何区别你就知道了。
TARGETTYPE=LIBRARY ——要改

还有一些要增加的,这样编译的DLL才会放到指定的路径。

楼主先试试,如果不行,我明天再写篇博客吧,现在正在郁闷电源管理中。

网友:
在PB的File浏览选项卡里面找到源文件的目录树,然后右键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

网友:
支持gooogleman写blog
等待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