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板 io口做输入 问题

楼主(2010-06-02):
s3c2440板 io口做输入 问题
s3c2440板 设置GPB1,3,5,7口为输入,读GPBDAT ,程序如下:
U32 temp;
rGPGCON = rGPGCON & (~((3<<14)|(3<<10)|(3<<6)|(3<<2)));
rGPGUP = rGPGUP & ~0xaa|0xaa;
temp =rGPGDAT;
为什么在AXD中进行调试时,打开variables框,里面一直显示 temp Variable removed by compiler ?
程序

网友A:
不知道其后的代码,编译器的优化能力很不错滴
volatile
加这个声明看看

网友B:
还是不行哎 加上volatile 之后,variables框还是显示
temp Variable removed by compiler(optimization)

网友C:
弄成全局的?

网友D:
volatile static U32 temp;

网友E:
编译器把它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