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判断是串口线断开了还是设备断电了?

楼主:
各位高人,本人初学串口编程,有一棘手问题请教各位,问题如下:
PC机应用程序通过串口与另一设备进行正常串口通讯,这时拔掉串口线或者将设备断电,应用程序有没办法知道这时到底是通讯线断开了还是设备断电了呢?

网友:
这个问题怕是比较难哦。一般不能分辨

网友:
仅用3线通信不好判断,
但是我感觉可以用其他脚检测电平,好像设备的TX空闲时候是高,要是短电了应该没有高状态了
你还可以用9定义的232接口,这样就有cts/rts,可以判断。

网友:
To liguiman:麻烦详细说下如何根据cts/rts进行判断呢?多谢多谢

网友:
要不从协议上解决

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握手信号则视为断

不过在这要链路带宽和系统资源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区分......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

网友A:
另加一根电源检测接口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加一根电源检测接口不就可以了?

还不如加一个UPS,再和UPS串口通信。既保护了设备,有知道是否断电了。唯一的缺点是: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加一根电源检测接口不就可以了?

检测电源芯片旁边的电容!

网友:
windows下9线的也没办法准确的判断~
时灵时不灵的~
我是在仅用串口的情况下没弄出来

网友B:
我就是在软件上加上定时握手,曲线救国的~

网友:
从软件上判断是断了线还是设备没有电很难实现,要不就象7楼说的增加检测电路,这样成本就高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断开本地设备的连线,测TX与RX线之间的电阻,如果有几十千欧到一两百千欧(根据实际的上拉电阻来定)的电阻说明线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在软件上加上定时握手,曲线救国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检测电源芯片旁边的电容!

这样可以吗?

网友:
设备断开和设备掉电对另一端来说是等价的.你判断个毛

网友:
使用DTR/DSR,CTS/RTS.在设备端把DTR/DSR及CTS/RTS进行短接.
在PC发送数据时,对应答进行判断,如果有应答的,就是断电了,没有应答的就是通讯线断了.

网友:
使用3线也能判断的,在设备端用个继电器,断电的时候把设备端TXD与RXD短接了。在PC端发送信号收到同样的回复信号即表示连线完好,设备断电。

网友:
或在设备端添加判断:检测到掉电了,利用最后的电能发出SOS信号:没电了!help me!!

另:
10楼的曲线救国方法,貌似无法分辨是掉电了还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