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9-04-13):
请大家帮我看看
我建立一个WCE MFC工程,A对话框。然后用类向导加了B,C,D对话框。程序开始运行A,然后用DoModal进入B,再用DoModal进入C,再用DoModal进入D。现在我要从D->B或A,我要怎么搞啊?
对话框
程序
工程

网友A:
你建的是模態窗口, 換成非模態窗口也許是你要的結果.

网友B:
Modal形式的对话框只能是关了子回到主。你的需求应该用“非模态对话框”。

网友C:
那你直接把C也关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D:
模式对话框吧是不能向你说的这样逆转的,可以用非模式对话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