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包头包尾

楼主(2010-04-13):
串口通讯 包头包尾
串口通讯中,包头和包尾的长度对数据传输有影响?长度如何定义?在线等ing
通讯
数据
在线
包头
如何

网友A:
你是指停止位吧?

网友B:
是好处啊,要有包头包尾校验字节,保证通讯的可靠性

网友C:
"包头和包尾"长度大,会使有效数据传输减小,对大块数据因为占的比例小,使用影响不太大,而对于”命令“之类的小数据量,因为占比例大,会有太多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