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1-I2C程序

楼主:
void i2_stop(void)
{
SDA=0;i2_delay();SCL=1;i2_delay();
SDA=1;i2_delay();SCL=0;i2_delay();
}

void i2_init(void)
{SCL=0;i2_stop();}

void i2_start(void)
{
SCL=1;i2_delay();SDA=0;i2_delay();SCL=0;i2_delay();
}

void i2_ack(void)
{SDA=0;i2_clock();SDA=1;}
程序这样写对吗?如果不对,那应该怎样写!?

网友:
1.注意ack,nack信号
2。注意系统频率

网友:
系统频率影响到延时长短对吗?
ack,nack信号方面可以讲详细D吗?
本人刚学I2C编程!
谢谢!

网友:
时序是对的,但要注意控制好延时的时间,delay如果是通过占用时间片来实现的话会和系统频率有关
在写的时候返回的都是ack,在读的时候最后一个是nack

网友:
我越来越不明了!因为上面的程序是别人写的,下面的程序才是我写的!我是看了相关资料后写的!请大家指出我这样写错在哪,而上面的程序我是看不明白的!
void   i2_stop(void)
{
SDA=0;i2_delay();SCL=1;i2_delay();
SDA=1;i2_delay();
}

void   i2_init(void)
{SCL=1;i2_delay(); SDA=1;i2_delay(); }

void   i2_start(void)
{
SDA=1;i2_delay();SCL=1;i2_delay();SDA=0;i2_delay();
}

void   i2_ack(void)
{uchar i=0;SCL=1;delay();
while((SDA==1)&&(i<255))i++;
         SCL=0;delay();}
延时不是通过占用时间片来实现的,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网上很多模拟I2C的程序

网友:
网上的我大部分都看得明,就看第一个程序看不明

网友:
ack,nack,ack应答信号,发送反馈低电平到数据线上(此时数据线是高电平,假如有ack,SDA会被拉低),nack就是非应答,没有应答,数据线一直为高。原则是:谁接收,谁应答,发送器发送完LSB 之后,应当释放SDA 线(拉高SDA,输出晶体管截止),不能将其拉低,以等待接收器产生应答位。

对比你的代码,你的代码同楼主位的IIC的区别:

void i2_stop(void)
{
SDA=0;i2_delay();SCL=1;i2_delay();
SDA=1;i2_delay();  //人家的再将SCL拉低,可能是方便下次的使用,不过这个问题不大,看人习惯。
}

void i2_init(void)
{SCL=1;i2_delay(); SDA=1;i2_delay(); }//初始化问题也不大,不要乱跳变电平就可以了。本来IIC就不用怎么去初始化的。所以,这个可以省的。

void i2_start(void)
{
SDA=1;i2_delay();SCL=1;i2_delay();SDA=0;i2_delay();  //你这个的是有错误的。因为你的SCL没有变低。虽然你在SCL高电平的时候,将SDA跳为低,实现了IIC的start,但是,假设你下次传输数据的时候,你的SCL还是配置为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缺了一个时钟,发送会混乱的。当然我说的是假设。所以,为了通用性着想,你应该将SCL拉低,在结束函数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假设你下次传输数据的时候,你的SCL还是配置为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缺了一个时钟,发送会混乱的。当然我说的是假设。所以,为了通用性着想,你应该将SCL拉低,在结束函数前。

如果我在下一次数据传输的时候先把SCL拉低就无问题了吧!?只是通用性不够好,对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初始化不要乱跳电平就可以的话,那第一个程序这样初始化是不是多余了,请高手指教,因为我相信第一个程序这样写是有原因的!

网友:
晚上了,帮自己顶一下!希望懂的人,动动手指头!谢谢!!!

网友:
I2C的时序很麻烦,建议先找一个成功的例子来写。下面是一个在AVR单片机下使用I2C驱动AT24C02的例子:
http://www.iccavr.com/bbs/dispbbs.asp?boardid=9&Id=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