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B.5.0中如何添加网上下载下来的BSP

楼主(2009-07-28):
请教PB.5.0中如何添加网上下载下来的BSP
我在网上下载了QQ2440 BSP,里面包含了很多驱动,eboot,同时还有smdk2440.cec文件,我通过PB的File->Manage catalog item 打开对话框,import进去了smdk2440.cec文件,然后为什么我无法在我PB的catalog中看到smdk2440的BSP呢,我下载下来的BSP是放在winceroot\platform目录下的。请问要如何才能将BSP加到PB中呢!
网上
,
import
,
对话框
如何

网友A:
周立功的2410上有讲~~

网友B:
楼上的,周立功的2410怎么讲的?
各位,有新进展了,我下载的QQ2440 BSP是基于ARMV的BSP,在我完成向PB中添加smdk2440.cec文件后,我在PB下的Platform->BSP Wizard->Modify an existing BSP下,发现了Samsung smdk2440BSP,然后我将其支持CPU的类型增加了X86,然后完成后就可以在catalog中看到这个BSP了,同时新建平台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个BSP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的PB,只能添加X86的BSP吗,为什么ARMV的BSP就看不到呢?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还有请问各位你们的PB安装好后,默认是不是只带了三个BSP,分别是AMD GeodeX86,CEPC X86,还有Emulator X86.我的就只带了这三个BSP。

网友C:
哈, LZ 安装 Platform Builder 时, 该不会只选了 x86, 没选 ARMV4I 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D:
安装PB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支持CPU的类型的吗,我安装了好久了,当时也忘了是怎么安装的,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E:
呵呵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F:
3L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G:
多谢各位,结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