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DK升级后,如何能降低对上层应用程序的影响?

楼主:
开发初期,wince的SDK版本不稳定,需要升级多次,怎么样能使在原SDK上开发的应用程序不用进行修改,或只需要修改应用程序的配置就可以了?
就是说对于上层应用程序来说,只需要重新安装新的SDK,不需要重建工程?

网友:
补充下,现在,我重新安装新的SDK,在模拟器上运行原来的应用程序就会报部署错误

网友:
主要看SDK修改了什么?

如果修改了CE的组件,这些组件又被应用使用,则程序肯定出问题.

网友:
修改的部分与某个应用没有关系啊。如果有关系不应该报"部署错误"啊。

网友:
模拟器和SDK更新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发布的SDK中包含模拟器吧

网友:
用到什么 SDK里面就得有什么 不然会出错!
吧你原来删除掉的组件 在看看 是否应该删除!

网友:
只需要将新的SDK安装上去即可,之后在EVC的项目工程中重换新的SDK即可。

网友:
引用楼主 gaoxin1973 的回复:
开发初期,wince的SDK版本不稳定,需要升级多次,怎么样能使在原SDK上开发的应用程序不用进行修改,或只需要修改应用程序的配置就可以了?
就是说对于上层应用程序来说,只需要重新安装新的SDK,不需要重建工程?
1、SDK升级是向SDK里添加内容还是去掉内容?如果是后者,那就要小心喽,如果去掉应用程序需要的组件,那么这个程序就废废喽~
2、修改配置文件应该没问题,尝试尝试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