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S2005里,怎么用C#调用WinCE生成的dll?

楼主:
在VS2005里,用C#怎么调用WinCE生成的dll?
用VS2005直接添加引用不行,总是提示“未能添加对‘sapi.dll’的引用”。
请教各位?

网友:
当然不能直接添加引用的。

 internal class myDll
        {
        [DllImport("myDll.dll")]
        public extern static bool Initialize();
        }

网友:
楼上你好,我添加了这一行
[DllImport("sapi.dll")]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仍然错误提示:
错误        1        找不到类型或命名空间名称“SpeechLib”(是否缺少 using 指令或程序集引用?)        E:\Lab\dotNET\DeviceApplicationCE\DeviceApplicationCE\MainFrame.cs        76        17        DeviceApplicationCE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响应?

网友:
沉了?还是没有人知道?不可能吧。

网友:
要加载COM组件:Microsoft speech object Library

网友:
http://blog.163.com/careast/blog/static/22735193200742511617571/
这篇文章有引用
using SpeechLib;
不知道是否楼主想要的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我需要的是嵌入式WinCE下的语音识别,而不是桌面Windows平台的语音识别功能;在PC机上的Windows XP环境下我已经实现了使用微软SpeechSDK5.1实现语音识别。不过同样感谢楼上的帮助。

问题仍未解决啊。
问题补充:
如何实现WinCE下的语音识别?可以使用C#吗?
我安装完WinCE6.0开发环境,在D:\WINCE600\PUBLIC\SPEECH\SDK\SAMPLES\CPP\TALKBACK目录下有一个talkback.cpp的例子程序,是C++的。可以使用Build命令编译生成Talkback.exe文件。但是把这个生成的.exe文件放到WinCE下就无法运行了,提示application Talkback.exe encountered a serious error and must shut down,有没有碰到过的,有没有解块办法,有些人说可能是组件没有添加,不知道要添加那个组件才能支持,我看着和这个相关的都添加了。我配置编译生成WinCE系统镜像的时候,已经在集成到VS2005里的Platform Builder 6的Catalog Items View里添加了OSDesignCE|Core OS|CEBASE|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Speech Interface下的Speech API(SAPI)5.2组件了。请问有没有知道怎么做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
太郁闷了。WinCE60的Speech组件如何加进去?我已经通过Catalog Items Views添加进去了,然后定制WinCE系统,为何在此定制的系统中语音识别程序仍然出错,提示找不到COM组件?怎么查看WinCE的注册表啊,是不是注册表有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在网站中添加引用 COM类型组件 Microsoft Speech Object Library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