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有时会死机和看门狗设置有关吗?

楼主(2009-06-28):
单片机程序有时会死机和看门狗设置有关吗?
程序
;PCON EQU 087H;电源控制寄存器
;mov auxr,#1;禁止ALE脚的脉冲输出
注意前面有分号
是不是注释的意思?还是命令?
另外程序死机是不是和看门狗的设置有关系?
单片机程序
寄存器

网友A:
分号是注释。
程序是否跑死和看门狗没有直接关系; 看门狗的目的保证程序跑死后系统能自动复位,前提是看门狗正确启动。

网友B:
其实,很多时候单片机死机都是因为阻塞在等什么东西.或者是控制逻辑
如果不是特殊场合,干扰至程序跑飞的情况还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