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8686无线网卡定制问题

楼主:
windowsCE设备里使用sdio8686的无线网卡,请问那位做过的大侠能不能给小弟讲讲其驱动注册表里以下项都有什么用?

   "bActiveRoamingScanOneChannel"=dword:1
   "bLinkLostScanOneChannel"=dword:1
   "RSSI_Range"=dword:A
   "bActiveRoamingwithBGSCAN"=dword:0
        "RoamChannelScanList"=dword:000007ff
        "RoamMaxScanInterval"=dword:bb8
        "RoamMinScanInterval"=dword:c8
        "RoamDiffRSSIThreshold"=dword:0f
        "RoamScanAlgorithm"=dword:1

以上项的值都是默认的

另:小弟要使此无线网卡实现多AP间漫游,已经将RoamMode改成了2,AP也设置好了,但是没有用。我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不了解这些到底是做什么的,应该是驱动中会访问这些参数设置吧,看看驱动的源码。
之前弄了个SDIO8686的WIFI,找了相应的驱动,编译后测试能上网也没再细研究,过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必要再研究吧。

网友:
驱动里似乎没啥好研究的,这几个参数貌似都是跟漫游和工作方式有关的,但是具体意思我不大明白

网友:
没一位老大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