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USB摄像头进行视频捕捉

楼主:
目前正在学习关于摄像头捕捉的相关技术
分别采用VFW 和DirectShow 实现了视频图像的捕捉
但VFW 在部分平台无法正常工作
而DirectShow 的实现过程 过于复杂
所以想要寻求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案:
准备采用DeviceIoControl 和 CreateFile ReadFile进行数据的获取
但由于DDK安装失败 未能打开USBScan.H  无法找到控制码
有一个疑问就是 如果直接用CreateFile 打开摄像头 然后ReadFile 所获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数据,当然如果我猜的没错肯定包含视频数据,但它是个怎么样的格式,我该如何转换出简单的 RGB位图元数据,另外,这个数据区的大小是多少,如何获得。当然 ReadFile是否能干这样的事情 我还没验证 只是猜测。

如果用 DeviceIoControl 进行捕捉 又该如何去操作?

在被MSDN折磨N天,百度无果,特此求教,忘不吝赐教!!

QQ 10874253
邮箱:cikemomoloveme@yahoo.cn

网友:
就像我们写得呗,得到的一定是源源不断的数据流,而且你不知道如何分帧。

网友:
摄像头驱动为Kernel Streaming (KS)/AVstream类的驱动(It is a AVStream minidriverser.),不能用IOCTL的方式获取视频数据的。

网友:
那请问,该用何种方式能够直接获取其原始数据呢 ?

网友:
DirectShow是最直接的方式。好像没有其他途径。

网友:
微软真的很让人郁闷

Direct  真胡扯

网友:
俺也正做相同的事,使用DirectShow取图像,pc下都好着呐,以前没有接触过DirectShow,也没接触过wince。现在又要在wince下实现。板子,驱动别人提供(板子现在还问题不断:动不动就在logo哪里刹车了;驱动只给一个dll文件,不知道应不应该还提供点别的什么东西)。老天,真要命,一大堆不知道东西。。。。
找到一个好像一样的例子,仔细一看,对uvc摄像头的调用在wince下和pc下压根就不一样吗?
不知道我说的想得对不对啊

网友:
目前 windows 的视频处理接口 有些乱 一堆东西都扔在那里,让你无从选择,当你兴冲冲地选了一个 觉得可以了的时候,你发现,单凭它又无法完成你需要的工作。。

网友:
目前 基本完成了 我想要做的事情 ,连日来正在寻求跨平台的解决方案,但尚无眉目

网友:
Windows的DirectShow有很长的历史了。用来作视频处理还是很不错的。

好像没有什么跨平台的视频解决方案。想在Windows和Linux下用一套代码进行视频设备控制不太可能。

网友A:
恩,我在最新的MSDN 里看到 Media Foundation 已经支持视频捕捉
就在此刻我在看关于 QuickTime的文章 而RealPlayer系列的产品马上去了解下
我并不想做一个跨平台的东西,只是想绕开Windows

呵呵,有相关信息,请提供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在最新的MSDN 里看到 Media Foundation 已经支持视频捕捉
就在此刻我在看关于 QuickTime的文章 而RealPlayer系列的产品马上去了解下
我并不想做一个跨平台的东西,只是想绕开Windows

呵呵,有相关信息,请提供下哦

在Windows下开发东西想绕开Windows?
QuickTime/Realplayer也有可能采用或借鉴DirectShow技术。毕竟基本上的Multimedia Decode/Codec都是以DirectShow组件的方式提供的。
BTW,Quicktime/Realplayer好像只支持视频回放,并不支持视频捕捉。

网友:
呵呵,变相的绕吧

只是个比方了,window下开发只能听微软的了

网友A:
我所恼火的不在于他 复杂性,而在于 他今天让用这个 明天让用那个 结果搞半天 你不知道 到底该用哪个

搞个不算什么事情的小项目,结果 你得把MSDN翻研究N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恼火的不在于他 复杂性,而在于 他今天让用这个 明天让用那个 结果搞半天 你不知道 到底该用哪个

搞个不算什么事情的小项目,结果 你得把MSDN翻研究N天

总比没什么东西可以看,没有东西可以参考强。项目虽小,五脏俱全;难者不会,会者不难。:P

网友:
UVC使用的是USB ISO协议。所以并不能用readfile什么的去得到视频流数据。当年我们做方案验证的时候曾经用一个单片机加FPGA模拟出视频,音频的组合设备。不过我觉得你想自已开发一个模块实现像Directshow一样的功能的话,难度不小,建议放弃。

网友:
感谢楼上!
已经放弃了!
已开始采用Media Foundation   但XP是照顾不上了。。

如果有其他方案,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