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添加问题!

楼主(2010-04-10):
设备添加问题!
最近在做触摸屏底层驱动,遇到一个问题。用iosDevAdd添加到系统中的时候!名字是乱码~不晓得哪里出错!
这里写下我关于设备名字的定义!iosLib中定义了DEV_HDR的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DEV_HDR - device header for all device structures */
{
DL_NODE node; /* device linked list node */
short drvNum; /* driver number for this device */
char * name; /* device name */
} DEV_HDR;
我在定义设备结构的时候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DEV_HDR devHdr;
。。。。。。。。
。。。}
然后定义了一个数组 。
char devname[]={"/dev/ts"};
name=devname;
iosDevAdd=(&pDev->devHdr,name,drvNum);
我添加设备大约就是这个流程! 结果程序执行完 用iosDevShow 查看的时候出现的是乱码。设备可能已经添加进去了!
不晓得哪里出错。希望哪位高手提供下思路!
先行谢过
触摸屏
number
linked
结构体

网友A:
naem=devname?
直接iosDevAdd=(&pDev->devHdr,devname,drvNum);就应该可以。
这段程序可以不写任何驱动函数,但能将设备名添加进列表。
char devname[]={"/ts"};
DrvNum=iosDrvInstall(0, 0, 0, 0, 0, 0, NULL);
pDev = (DEV *)malloc(sizeof(DEV));
iosDevAdd(&pDev->devHdr, devName, Drv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