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实现VGA的问题

楼主:
新手请教verilog实现VGA显示移动小球的问题:使用ALTER公司的QuartusII软件开发,小弟现在想要实现一个用字模实现的小球,在屏幕上斜线移动的问题,但球会逐行显示又逐行消失,若只横向移动,则能一直显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部分代码如下:
module vga(
                  clk,
                  rst_n,
                  vga_hs,
                  vga_vs,
                  vga_r0,
                  vga_g0,
                  vga_b0,
                  vga_r1,
                  vga_g1,
                  vga_b1,
                  vga_r2,
                  vga_g2,
                  vga_b2

                  );

input         clk;
input   rst_n ;// synthesis attribute clock_buffer of rst_n is ibufg;
output         vga_hs;
output  vga_vs; // sync signals for monitor
output         vga_r0, vga_g0, vga_b0;
output         vga_r1, vga_g1, vga_b1;
output         vga_r2, vga_g2, vga_b2;

wire            hsync;
wire            vsync;
wire            valid;
wire    [9:0]   x_cnt;
wire    [9:0]   y_cnt;
reg    [9:0]   char_sel;
reg    [9:0]   char_sel2;
wire    [15:0]  char;
wire    [31:0]  char2;

reg     [28:0]i;
reg     [8:0]j;
reg     [8:0]gx;
reg     [8:0]gy;
//设定屏幕分辨率:800x  525
wire    [9:0]   xpos;//[0...799]
wire    [9:0]   ypos;//[0...524]
reg     color;
reg     color2;
reg     word0;
reg     globe0;
//reg     [8:0]adr_g;
assign  xpos = x_cnt - 10'd180;  //确定X轴像素位置
assign  ypos = y_cnt - 10'd35;   //确定Y轴像素位置

sync_gen_50m sync_gen_50m_int (
    .clk     ( clk   ),
    .rst_n   ( rst_n ),
    .hsync   ( hsync ),
    .vsync   ( vsync ),
    .valid   ( valid ),
    .x_cnt   ( x_cnt ),
    .y_cnt   ( y_cnt )
    );

wire    table0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显示一个方框

wire    line0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方框边线
wire    word = word0 && color;
wire    globe=globe0 && color2;

assign vga_r0 = valid ? (globe?1:(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g0 = valid ? (globe?0:(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b0 = valid ? (globe?0:(word ? 1'b0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r1 = valid ? (globe?1:(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g1 = valid ? (globe?0:(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b1 = valid ? (globe?0:(word ? 1'b0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r2 = valid ? (globe?1:(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g2 = valid ? (globe?0:(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b2 = valid ? (globe?0:(word ? 1'b0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hs = hsync;
assign  vga_vs = vsync;

  char_rom char_rom_VibesIC_inst(
    .addr   ({char_sel[9:5],ypos[4:1]}),  //字符的Y轴由16 pixel变为32 pixel
    .data   (char)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word0 = ((xpos > (10'd460-j)) && (xpos < (10'd780-j)) &&
                 (ypos > 10'd96) && (ypos < 10'd128));
char_sel = xpos -10'd460+j;
globe0=((xpos>10'd384+gx)&&(xpos<10'd416+gx)&&   //小球位置
        (ypos>10'd140-gy)&&(ypos<172-gy));
char_sel2=xpos-10'd384;            //小球X轴初始位置

if(i==29'h01Ef480)
begin
i=0;
j=j+1;
gx=gx-1;//小球X轴改变量
gy=gy+1;//小球Y轴改变量
if(j>280)j=0;
if(gx==160)begin gx=384;gy=140;end //小球初始位置
if(gx==0)begin gx=384;gy=140;end
end
else i=i+1;
end

  always @(char_sel[4:1] or char)
    begin
            case (char_sel[4:1])
              4'h0 : color = char[15];   //将X轴对应点赋给color
              4'h1 : color = char[14];
              4'h2 : color = char[13];
              4'h3 : color = char[12];
              4'h4 : color = char[11];
              4'h5 : color = char[10];
              4'h6 : color = char[9];
              4'h7 : color = char[8];
              4'h8 : color = char[7];
              4'h9 : color = char[6];
              4'hA : color = char[5];
              4'hB : color = char[4];
              4'hC : color = char[3];
              4'hD : color = char[2];
              4'hE : color = char[1];
              4'hF : color = char[0];
            endcase
    end

char_rom_2 char_rom_VibesIC_inst2(
    .addr   ({char_sel2[8:5],ypos[4:0]}),  //32 pixel
    .data   (char2)
    );

always @(char_sel2[4:0] or char2)
    begin
            case (char_sel2[4:0])
              5'h0 : color2 = char2[31];   //将X轴对应点赋给color
              5'h1 : color2 = char2[30];
              5'h2 : color2 = char2[29];
              5'h3 : color2 = char2[28];
              5'h4 : color2 = char2[27];
              5'h5 : color2 = char2[26];
              5'h6 : color2 = char2[25];
              5'h7 : color2 = char2[24];
              5'h8 : color2 = char2[23];
              5'h9 : color2 = char2[22];
              5'hA : color2 = char2[21];
              5'hB : color2 = char2[20];
              5'hC : color2 = char2[19];
              5'hD : color2 = char2[18];
              5'hE : color2 = char2[17];
              5'hF : color2 = char2[16];
              5'h10 : color2 = char2[15];
              5'h11 : color2 = char2[14];
              5'h12 : color2 = char2[13];
              5'h13 : color2 = char2[12];
              5'h14 : color2 = char2[11];
              5'h15 : color2 = char2[10];
              5'h16 : color2 = char2[9];
              5'h17 : color2 = char2[8];
              5'h18 : color2 = char2[7];
              5'h19 : color2 = char2[6];
              5'h1A : color2 = char2[5];
              5'h1B : color2 = char2[4];
              5'h1C : color2 = char2[3];
              5'h1D : color2 = char2[2];
              5'h1E : color2 = char2[1];
              5'h1F : color2 = char2[0];
            endcase
    end
endmodul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