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跳到0x80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05):
powerpc 跳到0x800是怎么回事
有用过powerpc 的同志吗?我程序一运行就就跳到0x800是怎么回事了?
程序

网友A:
老兄,PowerPC有很多类型的芯片的,你这么问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B:
我用的是e300

网友C:
这么不清不楚的描述,别人很难帮你定位问题的。
只能告诉你0x800是中断向量表的区间,是不是发生中断了。
查一下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D:
谢谢, 我以找到原因, 请教一下你也用过e3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