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CAMERA

楼主:
平台:S3C6410 + WinCE6.0

现象: 在三星官方BSP 原有CAMERA驱动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支持OV3640(300万像素)

      现在 preview :640x480 still:1024x768 是OK的,但是,当把still设为2048x1536时,就失败了。

      我不知道要如何配置pin。

     1024x768时的配置是:
//-------------------------------------------------------------------------------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12, 1024,768, 16, 3);

    PDDInit()函数如下:
    m_pModeVideoFormat[STILL].pCsDataRangeVideo[0]   = &DCAM_StreamMode_12;//&;//&;DCAM_StreamMode_10 DCAM_StreamMode_13
     //用于拍照;//DCAM_StreamMode_14
    m_pModeVideoFormat[STILL].pCsDataRangeVideo[1]   = &DCAM_StreamMode_8;

   CameraSetFormat()函数

   else if(BufferType == STILL_CAPTURE_BUFFER)
    {
        Still_Buffer.Width = width;
        Still_Buffer.Height = height;
        Still_Buffer.Format = format;

//--------------------------------set sensor data----
ModuleSetImageSize(XGA); //设置模组 1024 x 768输出
  //ModuleSetImageSize(QXGA);
//---------------------------------

    }

    ModuleWriteBlock()函数
   int  ModuleWriteBlock()
    {
    int i;
    UCHAR BUF=0;
    UCHAR DataRead =0;
    RETAILMSG(0,(TEXT("+ModuleWriteBlock\n")));
      for(i=0; i<(sizeof(OV3640_YCbCr8bit)/3); i++)
       {
       HW_WriteRegisters(&OV3640_YCbCr8bit[0], 3);
       }

    ModuleSetImageSize(V640_480);  //设置模组输出640x480
    RETAILMSG(0,(TEXT("-ModuleWriteBlock\n")));

    return TRUE;
   }

//--------------------------------------------------------------------

  我尝试了很多,比如把m_pModeVideoFormat[STILL].pCsDataRangeVideo[0] = &DCAM_StreamMode_14
MAKE_STREAM_MODE_YV12(DCAM_StreamMode_14, 2048, -1536, 12, 3);但是,这样会崩溃。

请教高手,当我要2048x1536 时,我该如何配置pin?
在PDDInit()函数,我该如何设m_pModeVideoFormat[STILL].pCsDataRangeVideo[0]   = ?

网友:
自已顶,期待高手帮助

网友:
CS_DATARANGE_VIDEO,应该跟这个结构体有关吧。。你的still的格式都是自己改造的吧。。。我的才支持640*480最近准备着着手来改

网友:
我不清楚呢,哪位做过的,帮忙一下呀,谢谢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最近也在弄类似的一个项目,正好可以交流下~

网友A:
怎么个错误法,把你的错误贴出来,很有可能是内存不够引起。还有你的应用软件是有什么写的?若dshow的话,它要分配十个缓存传递给驱动。想想吧。30M内存被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错误法,把你的错误贴出来,很有可能是内存不够引起。还有你的应用软件是有什么写的?若dshow的话,它要分配十个缓存传递给驱动。想想吧。30M内存被干掉了。
                    ~~~~~~~

这个言过其实了吧,分配的缓存数量在dshow里面是可以设置的,一般不会设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错误法,把你的错误贴出来,很有可能是内存不够引起。还有你的应用软件是有什么写的?若dshow的话,它要分配十个缓存传递给驱动。想想吧。30M内存被干掉了。
~~~~~~~

这个言过其实了吧,分配的缓存数量在dshow里面是可以设置的,一般不会设这么多

楼上的,分配的缓存数量在dshow里面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呀?正愁这事没法解决呢,我在驱动层检测到的缓存数量都为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