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颗粒的位宽问题……

楼主:
我们都知道一个内存颗粒中的数据需要通过ROW(行)和COL(列)来对其进行访问,那么该颗粒的位宽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COL来决定的吗?

网友:
你所说的“位宽”是指8bit或者16bit或者32bit数据总线吧?
一般常见的8或者16或者32,是因为目前能见到的CPU都是支持这几个位数的,这样内存才能生存。要是搞个特殊的,没有CPU能用的上,那这个内存就歇了。

与COL无关,与ROW也无关。

网友:
楼上正解。
位宽就是指内存芯片的数据位宽。8bit或者16bit。。。

网友:
要和CPU配套才行,看CPU的内存控制器有什么功能了。

网友:
位宽是数据总线的宽度,你说的ROW(行)和COL(列)是地址信号,与位宽没什么关系,它决定寻址范围,也就是容量。

网友:
位宽是指数据总线宽度,一般有8位、16位、32位。
ROW和COL指的是地址总线的寻址,ROW和COL的宽度决定了内存的容量。

网友:
一般SDRAM单片的数据宽度好像就8位和16位两种,32位要由两片SDRAM够成.其体的还要看你CPU设置

网友:
ROW(行)确定一块IC的容量
COL(列)确定一页的容量

网友:
位宽是指数据总线的宽度,就是常说的16位,32位;8位的也有,现在比较少了;ROW,COL是进行内存空间地址寻询的;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两者和bank一起决定内存容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