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闭屏幕的问题?

楼主:
我们想实现这样的效果:关闭屏幕显示(不是仅仅关背景灯),我用下面做法能够实现

...
        HDC gdc;
        int iESC=SETPOWERMANAGEMENT;

        gdc = ::GetDC(NULL);
        if (ExtEscape(gdc, QUERYESCSUPPORT, sizeof(int), (LPCSTR)&iESC, 0, NULL)==0)
                ;
                //::MessageBox(NULL,
                //L"Sorry, your Pocket PC does not support DisplayOff",
                //MB_OK);
        else
        {
                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
                vpm.Length = sizeof(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DPMSVersion = 0x0001;

                // Power off the display
                int yes = 1;
                if (yes)
                {
                        yes =  0 ;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ff;
                        ExtEscape(gdc, SETPOWERMANAGEMENT, vpm.Length, (LPCSTR) &vpm,
                                0, NULL);
                }

                else
                {
                        yes = 1;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n;
                        // Power on the display
                        ExtEscape(gdc, SETPOWERMANAGEMENT, vpm.Length, (LPCSTR) &vpm,
                                0, NULL);
                }
                ::ReleaseDC(NULL, gdc);
        }
...

但关了之后,程序是还在运行但屏幕不能打开了,只有重启。

我的问题是:是不是这样关了后屏幕就不响应点击操作了,我想实现关屏之后任然能响应点屏操作并开启屏幕显示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
你是把供电也关了吗?不懂代码意思
为什么不只关背光,可以用中断事件来唤醒背光的,比如说移动鼠标,点击触屏等

网友:
请问怎么关背光 是不是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关背光

我用 SetDevicePower("BKL1:", POWER_NAME , D1);

d1 d2都试了没用啊  且为之奈何?

网友:
问题啊  等啊

网友:
关闭背光要看你的背光驱动到底有没有实现

网友:
唉 最后还是我自己把它解决了

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