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vb2005如何生成exe文件在wince6.0下运行

楼主:
我生在成的文件,用软件考到wince的机器中,总提示 缺少类库或文件路径错误等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现在怎么也找不到学习wince的门

网友:
先把VS2005和wince的机器同步起来再说。
这样就可以联合调试了。
VS2005编译的程序都是在一定的SDK的生成的,你在那个平台上运行,就必须先得到这个平台的SDK

网友:
应该是没有MFC库吧,CE6.0下默认已经没有MFC了。所以要和程序一起下载MFC库!

网友A:
vb2005不要MFC吧
系统加了cf组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2005不要MFC吧
系统加了cf组件吗?

要不要MFC,是程序说了算的,不一定要CF组件

网友:
不知道你的平台是什么,如果你要想在wince下运行vs的程序的话,在建立工程的时候你就要选择你的运行环境。换句话说你要在PB下生成sdk包,然后安装在电脑上,在vs建立工程时选中这个平台,你生成的exe文件才会恢复符合你的wince操作系统,这样才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