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OS_TCB *)0 为什么可以理解为在该优先级无任务

楼主:
 请教各位,如题。
难道不是指向0x00000000这个地址?
OS_TCB *
类型为 任务控制块结构体的指针..
(OS_TCB *)0是指向空的任务块,(OS_TCB *)1表示有任务

这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一般都认为0地址是空的,如果对应没有MMU的CPU,那么0地址一般存放的是中断向量,所以不能拿来放任务控制块,因此如果定义一个OS_TCB的值为0,那就是空。

网友:
显然不是这样理解的,arm UCOS2 下从0x00000000开始时存放中断向量表的。而“(OS_TCB *)0是指向空的任务块,(OS_TCB *)1表示有任务”这是由UCOS2源码中自己定义的

网友:
还不清楚的话,楼主可以看一下源码的相关部分

网友:
其实可以理解成flag,当flag = 0时没任务,当flag = 1时有任务。这是由程序编写者自己定义的,不是绝对的。当然也可以说当flag = 1时没任务,当flag = 0时有任务。 (OS_TCB *)1是指向空的任务块,(OS_TCB *)0表示有任务。只是个标记量而已,楼主不要太纠结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