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帮忙看下下面的程序怎么走的。

楼主:
void CWINCE500_TCP_CLIENTDlg::OnBnClickedButton4()
{
        //打开串口1
        //判断串口是否已经打开
        if (m_pSerial != NULL)
        {
                m_pSerial->ClosePort();

                delete m_pSerial;
                m_pSerial = NULL;
        }

        //串口参数输入对话框
        CDlgParams dlgParams;

        dlgParams.setCmbComNo = 0;

        if (dlgParams.DoModal() == IDOK)
        {
                //新建串口通讯对象
                m_pSerial = new CCESeries();
                m_pSerial->m_OnSeriesRead = OnSerialRead;

                //打开串口
                if (m_pSerial->OpenPort(this,
                        dlgParams.m_portNo,
                        dlgParams.m_baud,
                        dlgParams.m_parity,
                        dlgParams.m_databits,
                        dlgParams.m_stopbits))
                {
                        AfxMessageBox(L"串口1打开成功");
                }
                else
                {
                        AfxMessageBox(L"串口1打开失败");
                }
        }

        //打开串口3
        //判断串口是否已经打开
        if (m_pSerial3 != NULL)
        {
                m_pSerial3->ClosePort();

                delete m_pSerial3;
                m_pSerial3 = NULL;
        }

        dlgParams.setCmbComNo = 2;

        if (dlgParams.DoModal() == IDOK)
        {
                //新建串口通讯对象
                m_pSerial3 = new CCESeries();
                m_pSerial3->m_OnSeriesRead = OnSerialRead2;

                //打开串口
                if (m_pSerial3->OpenPort(this,
                        dlgParams.m_portNo,
                        dlgParams.m_baud,
                        dlgParams.m_parity,
                        dlgParams.m_databits,
                        dlgParams.m_stopbits))
                {
                        AfxMessageBox(L"串口3打开成功");
                }
                else
                {
                        AfxMessageBox(L"串口3打开失败");
                }
        }
}
上面的程序我设断点调试,一到if (m_pSerial3 != NULL)就跳走了。正常应该是点按钮之后弹出串口1的设置对话框点确定出线设置成功对话框,之后再点确定出现串口2对话框,但现在串口2对话框不出来了。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也没有打开过串口3,难道串口自己会打开,不用在程序中设置?求高人指点。

网友:
if (m_pSerial3->OpenPort(this,
dlgParams.m_portNo,
dlgParams.m_baud,
dlgParams.m_parity,
dlgParams.m_databits,
dlgParams.m_stopbits))
这里返回值是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