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问题!

楼主:
在bulid一个USB设备驱动程序的sample时,link时出错,如下:

Error        6        BUILD: [01:0000000100: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etSetKeyValue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SBInstallDriver
Error        7        BUILD: [01:0000000101: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RegisterClientSetting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SBInstallDriver
Error        8        BUILD: [01:0000000102: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RegisterClientDriverI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SBInstallDriver
Error        9        BUILD: [01:0000000103: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RegisterClientDriverI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SBUnInstallDriver
Error        10        BUILD: [01:0000000104: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RegisterClientSetting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SBUnInstallDriver
Error        11        BUILD: [01:0000000105: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ssueBulkTransfe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nsigned long __cdecl GPS_Read(struct _USBGPS_DEVIC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GPS_Read@@YAKPAU_USBGPS_DEVICE@@PAEK@Z)
Error        12        BUILD: [01:0000000106: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efaultTransferComplet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unsigned long __cdecl GPS_Read(struct _USBGPS_DEVIC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GPS_Read@@YAKPAU_USBGPS_DEVICE@@PAEK@Z)
Error        13        BUILD: [01:0000000107:ERRORE] UsbGP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oseTransferHandl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SetUsbInterface(struct _USBGPS_DEVICE *)" (?SetUsbInterface@@YAHPAU_USBGPS_DEVICE@@@Z)
Error        14        BUILD: [01:0000000108:ERRORE]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target\ARMV4I\retail\UsbGPS.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8 unresolved externals
头文件中#include "usbclient.h",
sources文件设置了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你写把这些函数“GetSetKeyValues”、“RegisterClientSettings”、“RegisterClientDriverID ” 找到在那里,再把它的头文件包含进来。

网友:
这些函数都在usbclient.h里面啊,我已经包含了!
引用 网友A:
你写把这些函数“GetSetKeyValues”、“RegisterClientSettings”、“RegisterClientDriverID ” 找到在那里,再把它的头文件包含进来。

网友:
我在头文件中#include "usbclient.h",
sources文件中设置了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网友B:
source中要把相应的.lib包含进来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中要把相应的.lib包含进来才可以

同意4楼的,你这是链接错误,不是编译错误,说明可以找到这些函数的声明,但找不到定义,肯定是sources文件里面没有包含相应的lib库,这些lib库中拥有这些函数的定义。

网友:
谢谢各位,确实是source中少加了几个lib,关键是一开始不知道这几个函数是在哪些lib中实现的,现在找到了,加进入就OK!
结贴给分!

网友:
请问怎么加的.lib啊,我怎么在SOURCES中加了,也是错误啊?

网友:
我也出来同样的问题,请问要加入哪些lib文件呀?

网友:
usbd.lib和usbclient.lib,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