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译错误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在单片机建立目标文件时产生这样的警告是哪里的问题呢。万分感激了!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VALUE
    MODULE:  E:\单片机\程序\KEYDIS060.OBJ (KEYDIS060)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ALUE
    MODULE:  E:\单片机\程序\KEYDIS060.OBJ (KEYDIS060)
    ADDRESS: 0C88H

网友:
可能如下:
1。你调用了一个没有定义的外部函数。
2。你使用了一个没有定义的外部变量。

网友:
路径中带中文字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