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了BSP几个驱动编译出错,特来请教。

楼主:
我在我得2440 的BSP减了 camera,SDHC,wavedev 三个驱动,
采用的是在 dirs 中把 camera,sdhc,wavedev删除,然后对BSP Rebuild,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oal.exe' on disk
nk.ex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oal.exe NK SHZ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请问这是不是我缺少某个组件没选上啊?
如何修改?
麻烦高手们过来看看。

网友:
楼主试试把platform.bib关于camera,SDHC,wavedev这三个驱动的定义部分删掉

网友:
楼主 直接在Catlog item里删除camera,SDHC,wavedev 三个驱动吧,然后Sysgen 下。

试试吧,MARK.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22/12/4500f4ec-0ffe-4e48-a006-fcf2311a91a6.html
楼主似乎还有一个这个帖子。。。
已解决的。。。

网友B:
buli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网友:
楼主这个错误好像跟你的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C:
楼主的2440 6.0BSP的包怎么得来的,要注意6.0跟5.0 OAL的差别。

网友:
选择成release,不用debug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22/12/4500f4ec-0ffe-4e48-a006-fcf2311a91a6.html
楼主似乎还有一个这个帖子。。。
已解决的。。。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li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就是用这个命令编译得来的错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2440 6.0BSP的包怎么得来的,要注意6.0跟5.0 OAL的差别。

我得2440A 6.0 BSP 是我买开发板时 厂家提供的。应该没什么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2440 6.0BSP的包怎么得来的,要注意6.0跟5.0 OAL的差别。

我得2440A 6.0 BSP 是我买开发板时 厂家提供的。应该没什么错误吧?

原厂出来的bsp都是没问题的。还是怀疑是debug模式发生的错误。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只能先一个一个驱动去除慢慢来了,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