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设备 MASS STORAGE问题

楼主:
我们的设备上采用的是2G的NAND FLASH外加一个SD卡,三星提供的BSP和相关文档上说设备作为MASS STORAGE时,同时只能将其中一个作为MASS STORAGE连接到PC上,我们想连接PC的时候同时显示这两个存储空间,目前的候选方案是在应用程序上进行一些设置,进行切换选择显示不同的存储空间。我看到有些MP4也是同时只能显示一个存储空间,也是通过软件设置选择的,这是目前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吗?
请问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同时将NAND FLASH和SD卡作为MASS STORAGE连接到PC机上呢?
谢谢!

网友:
同时估计做不到

网友A:
当然可以做到。要修改驱动。我记得好像掌微的A3方案,就实现了这个,你可以找它的驱动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做到。要修改驱动。我记得好像掌微的A3方案,就实现了这个,你可以找它的驱动参考一下。

刚才搜索了一下,似乎没有哪里在谈论掌微驱动的信息。

网友B:
可以做到的,我们的设备就支持
要修改Public下面的一些代码,应该不会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的,我们的设备就支持
要修改Public下面的一些代码,应该不会很复杂

能说得再细一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B:
代码是同事改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所以没有办法说再详细了
只能确认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要改Public下面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是同事改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所以没有办法说再详细了
只能确认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要改Public下面的代码

好的,多谢!

网友:
UP一下

再看看情况就结贴吧。

网友: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讨论贴的,怎么之前没注意呢。

先想想pc上,移动硬盘如果分多于1个分区,肯定是能认出来的。
从USB设备整体架构看,跟USB协议无关,跟windows环境无关。

那么就应该是跟底层的硬件控制器(包含firmware或者说驱动)有关。

针对wince来说,应该就是mass storage协议直接相关,而且是跟MDD层相关。

MDD层如果只提供一个接口,将一个设备(device)作为Mass Storage提交,那么就只能挂一个。
如果在这个结构下需要挂两个,就必须修改MDD层,允许提交多于一个的设备。

对这层没研究过,只是猜想。lx继续。

网友:
to Veabol ,

把你的msn 或者QQ留下,我告诉你怎么改。

网友:
MSN:veabolho@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to Veabol ,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帮你具体看了,下面我写了比较重要的几点,将就着看吧。
1,发送序列号:

static LPCWSTR g_rgpszStrings0409[] = {
    g_RegInfo.szVendor, g_RegInfo.szProduct,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
};

static UFN_STRING_SET g_rgStringSets[] = {
    0x0409, g_rgpszStrings0409, dim(g_rgpszStrings0409)
};

2,修改g_bScratch变量,
   g_bScratch=0x1 (表示支持两个LUN(logical unit  number))

3,在STORE_Init中初始化两个Store,记住一定要将这些Store dismount掉。

4,在CSW中有个bCBWLUN表示这个CSW命令要发给哪个LUN
(LUN 从 0开始)。可以在BOT_HandleCBW这个函数中得到截获LUN的值,
然后用BOT_ExecuteCB这个函数来执行host端发送的命令,这些命令有可能是读、写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Veabol ,

把你的msn 或者QQ留下,我告诉你怎么改。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哈哈
学习了

网友:
对啊 这种好东西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
感谢yangkunzhen在繁忙中给予的帮助!

昨天我通过BUS HOUND查看数据和在BOT_HandleCBW中追踪lun得到的值都是0,在网上搜索信息说是SerialNumber没有送给HOST,你的第一条也说明了这一点,我static LPCWSTR g_rgpszStrings0409[]定义的没有像你这样直接明了,并且以后用USB SERIAL的时候也会有影响,接下来按照你的这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Veabol ,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帮你具体看了,下面我写了比较重要的几点,将就着看吧。
1,发送序列号:

static LPCWSTR g_rgpszStrings0409[] = {
    g_RegInfo.szVendor, g_RegInfo.szProduct,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
};

static UFN_STRING_SET g_rgStringSets[] = {
    0x0409, g_rgpszStrings0409, dim(g_rgpszStrings0409)
};

2,修改g_bScratch变量,
  g_bScratch=0x1 (表示…

现在已经能够识别两个盘符了,因为我还没对Store_init处理,所以两个盘符的空间大小显示的是同样的,存储的内容不一样,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是我眼睛花了,两个盘存储的内容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已经基本调试成功了,目前是将NAND FLASH分成了两个盘符,在PC上可以显示这个盘符,暂时没用NAND和SD卡测试,估计问题不大。
现将所更改的内容说一下:
1、将PUBLIC驱动中transport.h的iSerialNumber设置在3,这样HOST才会向DEVICE发出读SerialNumber的命令。
    static LPCWSTR g_rgpszStrings0409[] = {
    g_RegInfo.szVendor, g_RegInfo.szProduct,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
};
static UFN_STRING_SET g_rgStringSets[] = {
    0x0409, g_rgpszStrings0409, dim(g_rgpszStrings0409)
};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就是SerialNumber,自己随便写。

2,BOT_HandleClassRequest函数中
  g_bScratch=0x1 (表示支持两个LUN(logical unit  number))

3,在STORE_Init中初始化两个Store,并且都dismount掉。

4,在CSW中有个bCBWLUN表示这个CSW命令要发给哪个LUN
(LUN 从 0开始)。可以在BOT_HandleCBW这个函数中得到截获LUN的值,
然后用BOT_ExecuteCB这个函数来执行host端发送的命令,这些命令有可能是读、写等等。
block.c中的各函数要根据不同的lun来对不同的DISK_INFO操作。

-------------------------------------------------------

在此特别感谢yangkunzhen、menuconfig,以及其他给予帮助的朋友。

网友:
Please view at:

http://resumessys8.ps.duoduo.cn/diary/item/ff8080811feeda1c011ff4b5fbab0342.html

网友:
+-you 白痴都不行

网友:
   好像是的恩 。。。支持呢 。。。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
学习了,有几点不明白的,

4,在CSW中有个bCBWLUN表示这个CSW命令要发给哪个LUN
(LUN 从 0开始)。可以在BOT_HandleCBW这个函数中得到截获LUN的值,
然后用BOT_ExecuteCB这个函数来执行host端发送的命令,这些命令有可能是读、写等等。
block.c中的各函数要根据不同的lun来对不同的DISK_INFO操作。

截获到的LUN值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