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扩展422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好!本人新人,最近想用51片子扩展串口,不知道用什么片子比较好...手头暂时有TL16C754,但是不知道他与51连接有什么特殊要求?(51能不能用它来扩展串口)如果能,那么最大波特率由谁决定,只是由TL16C754决定吗?如果不能,那么各位能推荐下起他的片子吗?谢谢!

网友:
额  NAX491只是相当于把232口转换成422口,而我现在是想用IO口通过TL16C754来扩展串口,不知道怎么弄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
额  还没人帮帮忙啊~~

网友A:
TL16C754 这是总线式的,可以用51整,但是比较麻烦,我们是用ARM扩展串口的

网友:
哦,那你说的麻烦指的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相比之下ARM有什么优点?期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最便宜又简单的方法是用AT89C2051来扩展,就是用另外一片51芯片来扩展,再使用局部的总线在单片机间通信就可以了,其他的专用串口扩展芯片一般价格都比较贵。使用起来倒是会简单一些。

网友:
是不是相当于把另外一片51片子的IO口模拟成为串口,再和主51芯片之间通信?这样的话波特率是不是不会很高?

网友:
2051本身带串口。

网友:
用一片16C554就可以扩展出4个标准串口。用51驱动没问题,只是速率不能太高,51的中断处理速度跟不上。串口通信参数由16c554内部的寄存器决定,单片机向里面写值就可以了。8位并行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16C754 这是总线式的,可以用51整,但是比较麻烦,我们是用ARM扩展串口的

单片机扩展跟ARM很像,都是总线的,单片机也有总线,就是你要把TL16C754的资料看懂,要配置一些寄存器,你最好看看ARM7或者ARM9的串口,跟那很像,不是很难 当时我们用的是2410 TL16C554串口扩展的

网友:
恩,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