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440a + wince5.0下,无法通过activesync与pc同步

楼主:
平台:samsuang 2440a + wince5.0
现象:
        1、wince启动后,通过usb线连接pc,终端上提示与pc连接成功,pc的activesync也提示连接成功;
        但在pc上浏览终端文件时,显示为空,此时终端也没有连接成功标志了(任务栏右下角)。
        2、重启试了很多次,终端和pc只是刚开始连接一下,然后马上就断了。
        3、nk.bin在飞凌开发板上运行,都能正常连接,说明nk没问题。
        4、奇快的是:在bootloader阶段通过DNW用usb下载nk却又正常,这是不是说明usb device物理上没问题?

总结:软件,nk没问题;硬件,在用dnw下载nk,烧flash时也正常。
        太郁闷了,找不出问题所在!现在束手无策,请大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干扰,以前我的一些板子出现过,当用开关电源,纹波大的时候就会这样。

网友:
电源确实是用的开关电源,但用示波器观察,纹波很小,且我的系统总线跑的是133MHz,都很稳定的。

网友:
是不是某个软件产生干扰

网友A:
可能是bsp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sp的问题啊

用的是飞凌的bsp,应该没问题。
干扰,现在好像只能怀疑是干扰,但又找不出干扰源。
出了问题,就什么都怀疑,甚至怀疑是pcb布线的问题了,郁闷!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也碰到过,我们自己layout的270的板,activesync连接只要传送大点的文件(超过1M)就会自动断开,连接的时间稍长也会自动断开.但是同样的NK在开发板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可能与布线和软件都有一点关系,最后我们调整了usbfn驱动中的一些时序参数就解决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布线导致usb的信号时序发生了一些变化.而BSP的中driver和实际的硬件也有些不一样,有些无谓的延时等待.

网友:
我记得有些好像 ActiveSync 和 网卡是冲突的,使用ActiveSync的时候需要禁用板子上的网卡,你可以试试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也碰到过,我们自己layout的270的板,activesync连接只要传送大点的文件(超过1M)就会自动断开,连接的时间稍长也会自动断开.但是同样的NK在开发板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可能与布线和软件都有一点关系,最后我们调整了usbfn驱动中的一些时序参数就解决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布线导致usb的信号时序发生了一些变化.而BSP的中driver和实际的硬件也有些不一样,有些无谓的延时等待.

这位兄弟说的有可能,就软件nk和硬件分开来说都能证明没问题,可二者用activesync同步时就问题,二者间应该协调不好。我去找找有关时序参数的代码,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曾开贴问过,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今天终于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了,呵呵…帮顶!

网友:
找了半天,2440 usb device驱动中的时序参数相关代码没看到,只有2440 usb 模块的相关寄存器设置。

网友:
找了几天原因,还是没解决,我想应该是硬件pcb设计有问题。
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