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添加了mainMenu控件和inputPanel控件,但是控件不显示

楼主(2009-12-25):
添加了mainMenu控件和inputPanel控件,但是控件不显示
我在Textbox的GotFocus事件事添加了
inputpanel1.Enabled=true;
但是在mainMenu控件上看不到图标,也没有办法切换输入法
输入法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个form,里面有mainMenu控件和inputPanel控件
平时inputPanel控件是隐藏状态(Enabled=false)
在TextBox获得焦点的时候显示inputPanel输入法控件
我在TextBox的GotFocus事件中写了这个代码:
inputPanel1.Enabled=true;
这时候输入法面板是显示出来了,但是在mainMenu控件中看不到图标,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切换输入法了

网友B:
研究发现是因为我把窗体设成了全屏,结果输入法图标就不显示了,mainMenu上有五个菜单,如果我删除到只有两个的时候,点击mainMenu控件中间部份会显示输入法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