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嵌入式linux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9-12-25):
嵌入式linux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实验平台是华恒科技的ARM9-EDU实验箱,需要实现当箱上的小键盘输入1到5五个数字时,电机有五种不同的转速,并利用箱上的一个数码管显示输入的键值,同时利用箱上的16针扩展口接一个包含有5个LED的电路板,当小键盘输入1到5五个数字时,LED分别亮1到5盏。可能有点复杂,高手请多帮忙,谢过。
linux
步进电机
电路板
键盘
数码管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比较 好实现;
你首先扫描键盘事件,读取键值,
如果扫描到有按键按下,通过switch case语句实现所有控制。
你可以把控制的数码管显示输入的键值 、5个LED的电路板 分别实现成一个子函数
当时根据获取的键值,分别显示对应的内容、。

网友B:
思路:
步骤1: 用扫描(或中断)的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2: 对应不同的按键,Output 不同的 GPIO 控制的LED(类似8字管)
3: 在控制LED 的同时,可以控制Motor的不同转速,就是对Motor的 4只脚发不同频率的High-》Low
信号
完了

网友C:
其实说比做简单点,做就锻炼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