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wince死机/冻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wince死机/冻屏的软件原因有哪些?
1、内存耗尽
2、内存溢出
3、死循环
4、野指针

还有哪些?

网友:
wince野指针不能造成死机吧?一般弹出来个错误

网友:
我也是猜测

网友:
驱动/硬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
老大,能具体举点例子吗?
我对驱动/硬件是外行:(

网友:
死机(死锁)是操作系统(软件)的一个概念。引起死机(死锁)可能有一连串原因,但最后一个是软件方面的原因(硬件 驱动等信息都要转化为软件的信息,让CPU去处理). 请指正。

网友:
BSP有很大问题。

网友:
如果是总死机的话,可能是硬件或者底层BSP的问题吧。

网友:
线程开太多。导致内存满

网友:
死循环。
误操作某些寄存器

超频!

网友:
贡献个案例:
控制器HW有bug导致硬件进入死循环

网友:
谢谢!
大家多发言啊

网友:
我碰到过,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