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保存问题

楼主:
各位,中文在Unicode保存到txt中在PC下看是乱码,那么可不可以做到在wince中的浏览器中看数字正常,在PC下看为乱码呢?

网友:
转成utf-8试试

网友:
引用楼主 leo_bin 的回复:
各位,中文在Unicode保存到txt中在PC下看是乱码,那么可不可以做到在wince中的浏览器中看数字正常,在PC下看为乱码呢?

为何要“在wince中的浏览器中看数字正常,在PC下看为乱码”?

网友:
奇怪的想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