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烧写ARM9 2440比较简单、经济的方法!

楼主:
芯片是三星s3c2440的,目前有开发板一块,电脑系统是XP,无串口,无并口,只有USB。
我想把PB生成wince系统的nk.bin烧到板子上去。求个比较简单、经济的方法。

网友:
1.那就通过USB 在eboot中作个 烧写过程 ,通过LED的现实来表示flash操作的过程
2.程序起来之后 可以根据flash的驱动写个 NK升级的小程序 *.exe
用来想flash上烧写 eboot NK LOGO ===
这两个也是我实现的 就是不知道对你有用不 ···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通过USB烧写的啊,UBOOT 还有ADS的   不过烧写Bootloader要用并口的

网友:
可以用JLINK试试

网友:
用ULINK2和JLINK都可以烧写NANDFLASH的

网友:
Jlink仿真器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
bootloader不要烧的话
 用USB或USB转COM线烧写nk.bin就可以

网友:
用SD卡升级吧,或者USB,这两种方式是我认为最好的。

网友:
2440的板子,一开始就有boot的,,,只要弄NK就行了,,没有串口线?用DNW时,也是要串口来联吧...虽然传时,用的是USB接口,,LZ还是找根串口线吧...这样,接上串口线与USB线后,找开DNW,并在DNW上配置上首地址等,上电,不停地按空格,,,直到出现几个可选项,,,之后应该就能明白了,,,

网友:
用USB jtag
但是不是很好用。

网友:
en,用个USE转串口就有串口了啊,我的Mini2440这样用的

网友:
材料:DNW软件、串口数据线、串口、一根USB数据线
这样就足够了,DNW软件网上有,你需要准备的就是其它三样…但是,这样的前提是你的bootloader部分必须有相应的部分…

网友:
找到一个 Jlink V8 调试 MINI2440 带字幕的视频教程,看看有没有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里面有说明如何烧录到bin文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