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器里sbit P10 = P1^0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
它的注释是//头文件中没有定义的IO就要自己来定义了
请问下是什么意思?
刚看仿真器的教程。
谢谢。。

网友:
就是定义特殊功能位,用P10来表示P1^0这个管脚。

网友:
就是用P10就可以访问P1^0这个管脚,还是先看看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再看程序。

网友:
P1^0这个是在系统文件中定义的表示单片机P1.0这个IO口
P10 = P1^0  控制P10就是控制单片机P1.0这个IO口

网友A:
都是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人啊

大家相互帮助嘛

网友:
楼主可以结贴了。。没有什么可以答的了。。

网友:
该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了
来凑个热闹吧
——————————————————————————
菜鸟朱铭雷

网友:
P1^0这个是在系统文件中定义的表示单片机P1.0这个IO口
P10 = P1^0  控制P10就是控制单片机P1.0这个IO口
因为c语言中“.”是不合语法的,不能定义为P1.0,故C51头文件中定义为P1^0。
纯属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0这个是在系统文件中定义的表示单片机P1.0这个IO口
P10 = P1^0? 控制P10就是控制单片机P1.0这个IO口
因为c语言中“.”是不合语法的,不能定义为P1.0,故C51头文件中定义为P1^0。
纯属凑热闹。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吧  请你好好看看 我说的
1、P1^0这个难道不是系统定义的 是你选择哪个CPU 对应CPU的头文件 ??
2、P1^0系统这样定义 难道不是要定义的单片机P1的P1.0这个IO口???
3、P10 = P1^0 难道这个不是 说以后控制P10 就是 控制单片机的P10口???

我就没有提到用 . 的用法 好不好  我从来没想着来凑热闹

网友:
呵呵.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 0x90
sbit P11 = P1^1; //= 0x91
直接写成
sbit P10 = 0x90;
sbit P11 = 0x91;
也可以,按前面写法是为了可读性更强些,编译器处理完是一样的.

网友:
位变量的意思了   51一段空间可以位访问啊  具体多少到多少不记得了啊, 不过随便一本51的书上都有了,楼上几位都是正解,我是来接分的哈

网友C:
P10 只是个符号而已.易于记忆.可以改成其它的符号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10 只是个符号而已.易于记忆.可以改成其它的符号都行

说的对
让你方便看出是P1.0,呵呵,你可以用P20啊,就担心你搞混了

网友:
恩,是的。同意大家的友好答案。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给P1.0起个名字,叫“P10”,以后我们对P1.0的操作,只需对P10控制就行了。
比如,现在假如P1.0上连接了给LED,我们可以定义,sbit LED=P1^0;
呵呵,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