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交叉编译器支持软浮点吗?

楼主:
最近要在我的ARM平台上运行一个FFT程序,要求很快。由于是双精度浮点运算,我的芯片是S3C2440,没有硬浮点。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都说在编译时使用
arm-linux-gcc -msoft-float file.c -o file
就可以是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file 可以运行。在编译的时候已经自动优化使用非浮点语句的相关软件方法模拟浮点运算,CPU不会执行浮点语句,但是结果是对的。

如果加入这个  -msoft-float  编译不报错,说明交叉编译器支持软浮点。

又说:可以使用 arm-linux-readelf -e file 查看

在里面看到software FP就是软浮点格式,否则不是
Flags: 0x202, has entry point, GNU EABI, software FP

现在我的情况是,加上-msoft-float 编译不报错,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可以正常执行。
但是使用arm-linux-readelf -e file
看不到Flags: 0x202, has entry point, GNU EABI, software FP
我的输出里面只有Flags: 0x202, has entry point, GNU EABI
没有后面的software FP

那么我的arm-linux-gcc 到底支持软浮点吗?我的版本是arm-linux-gcc 4.3.2

如果不支持,该怎么改成支持的呢?

网友:
使用软浮点是要更新glibc库和文件系统的,即使你编译成功了,在使用硬浮点的文件系统中仍然不能正常运行。

你可以从友善之臂的网页上下载它的编译器和文件系统,支持软浮点,友善之臂的文件系统不是非常整齐,修改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
谢谢,我现在使用的编译器arm=-linux-gcc 4.3.2 和文件系统qtopia ,都已经是友善提供的了。编译出来的带浮点运算的 可执行文件也可以正常运行 ,只是我不知道,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有没有用内联的浮点库替换掉浮点操作使得生成的机器码完全不含浮点指令,但是又能够完成正确的浮点操作。

因为我使用 arm-linux-readelf -e file
没有看到Flags: 0x202, has entry point, GNU EABI, software FP 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