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网访问嵌入式web服务器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友善2440的winCE 5.0系统中集成了一个web server,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无线路由)上,设置了DMZ之后,可以在外网访问2440板子上的网页。
但是如果我用V6656的无线网卡插在2440板子上,只能在2440所在的局域网的电脑上访问该网页,外网访问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很诡异的是
如果我先用网线来访问后,拔下网线,在2440板子不断电的情况下,插上无线网卡,这时候又可以在外网访问。
如果先用网线访问后,2440断电重启,再插上无线网卡,外网又不能访问。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望各位指点哦 多谢!

网友:
webserver 绑定的IP是无线网卡的吧,不是有线的吧,而外网无法通过无线网卡访问你的设备?

网友:
用有线的时候 我绑定的是有线的IP:192.168.0.103
用无线网卡的时候 我绑定的是无线的IP:192.168.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