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中,生成DLL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We don't know the ProcessorType architecture"

程序指向此处:

        #else
                #error "We don't know the ProcessorType architecture"

好像问题是设置上出了问题,但不知怎么改。。。

望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
我也有改过一些设置,不过都没有成功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清楚点

网友:
ProcessorType ?

LZ有开发环境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你代码里面用 #error 强制输出的错误信息
你需要检查你的代码, 可能是某个定义cpu_type的宏没有定义

网友:
LS正解。
这是你的代码里面正常输出的消息,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走你这个分支的,LZ看看代码为这么走到了这个分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代码里面用 #error 强制输出的错误信息
你需要检查你的代码, 可能是某个定义cpu_type的宏没有定义

正解。

网友:
恩。
学习了。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不懂 什么意思
帮顶

网友:
不懂
信息太少了

网友:
翻译:“我们不知道处理器的类型”貌似跟你的平台有关……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答!不过我是初学者,cpu_type的宏没有定义一般应该从哪里找啊?谢谢!

网友:
经过调试,报警说没有MacTypes.h、 fp.h,为什么会没有呢?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设置不同,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下面就是不同设置下出现的新问题....
fatal error C1010: unexpected end of file while looking for precompiled header directive

请指教!谢谢!

网友:
ProcessorType 处理器类型啊。。你需要选择是ARMXXX 还是mips结构。。。
你是选的是PowerP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cessorType 处理器类型啊。。你需要选择是ARMXXX 还是mips结构。。。
你是选的是PowerPC的?

谢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这就开始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