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本介绍CE下DirectDraw和GDI+的书!

楼主:
请推荐几本介绍CE下DirectDraw和GDI+的书!
或者相关的BLOG也可以,不知道从何下手....很愁呢.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去www.china-pub.com搜索 汪兵
我记得有章节提到。

网友A:
还有个问题,WINCE6.0开始就不支持EVC是么?
那么EVC上的程序我用VS写差别大么?都是C++区别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WINCE6.0开始就不支持EVC是么?
那么EVC上的程序我用VS写差别大么?都是C++区别应该不大吧.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MS提供转换的东东
实在不行,重建VS2005工程,将源代码加进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要在CE上实现半透明和一些动态效果.
但我发现GDI+在CE上有很多函数都没有.
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CE上完成的GDI+函数介绍.
如果用DirectDraw来做的话问题相同.
比较迷茫呢.
找了下汪兵的书,他只写了GDI的实现.
第2章 图形编程
2.1 设备环境类
2.2 图形对象类(GDI)
2.3 绘制各种图形
2.4 绘制位图
2.4.1 CDC绘图函数描述
2.4.2 动画效果
2.4.3 抓屏
2.4.4 图形显示特技
2.5 显示压缩格式图片
2.5.1 SHLoadlmageFile方法
2.5.2 Imaging技术
2.6 简单二维曲线示例
2.6.1 二维曲线类C2Cgraph的创建
2.6.2 使用二维曲线类C2DGraph绘制曲线

网友:
参考PC下的

网友:
先结吧,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先看vc的资料,再看msdn

网友:
MSDN吧,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