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桌面窗口的问题

楼主:
问下各位,我如何在不启用任何应用程序的情况下修改桌面,桌面窗口由哪个进程维护?比如,我想在桌面上显示电池电量,当电量变化的时候,我需要动态的指示,当我按下关机键的时候弹出一个对话框并倒计时^^^等等;实现这些需要修改哪儿的代码?在shell里吗?前提是不添加任何应用程序

网友:
explorer的源代码简要浏览了下,感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哪位有wince api大全?尤其是绘图与窗口相关部分

网友:
不添用其它程序估计很难,通过修改已有的explorer.exe也比较复杂吧。

网友:
为什么不额外添加应用程序呢?这样不是更有效么?

网友A:
把操作系统自带的桌面窗口程序explorer.exe去掉,之后加上自己开发的桌面程序xxx.exe即可

网友:
没有人修改过explorer的源代码吗??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的功能需求一般不会直接修改Explorer,而是自己编写相应的应用实现。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个驱动发送消息的问题,直接postmessage就ok了吗?需要注册消息吗?每天一贴,送分10,每周10贴,送分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个驱动发送消息的问题,直接postmessage就ok了吗?需要注册消息吗?每天一贴,送分10,每周10贴,送分30

PostMessage和SendMessage都是可以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这些消息一般不需要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操作系统自带的桌面窗口程序explorer.exe去掉,之后加上自己开发的桌面程序xxx.exe即可

同意这位老兄的说法,屏蔽掉explorer.exe之后,把你自己开发的桌面程序加入注册表启动项即可。

网友:
要读取电池的电量,可以通过电池管理让电源管理发送通告就行,不过电池驱动要支持这个。不过怎么在状态栏上实现显示到是个大问题。可以参考一下netui,看一下USB接口接上去时,如何实现在右下角的状态栏上显示小电脑的,源码在netui里面。

网友B:
用应用程序代替explorer应该是可以的,网上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的意思是不替换,直接在explorer上修改,这样也是为了更深入的掌控w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应用程序代替explorer应该是可以的,网上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的意思是不替换,直接在explorer上修改,这样也是为了更深入的掌控wince

比较难....

网友B:
哪位有wince api大全,推荐一下,高分相送

网友:
vs2005的帮助里面,所有的API都有介绍,关键是要静下来看.

网友:
楼主就难舍易

网友:
问个题外话:2周内不用再登陆怎么成了个摆设了?eeworld技术网站也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码?每天都要输入密码,麻烦不麻烦啊!!!

网友:
写一个维护电池电量的程序,然后内嵌到桌面,就像内嵌万年历在桌面一样,或者不内嵌也行,就挂在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有wince api大全,推荐一下,高分相送

这个貌似我有呢。

网友C(2010-04-27):
显示电池电量可以根据驱动的值做个系统托盘程序就可以了。不要改explorer.exe.关机那个也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吧,并不是所有功能都要改源码的,源码尽量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