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10):
直流电机的问题,,,求助
用AT89C2051来使四个继电器来分别控制四个直流电机的同时正反转,而且还要用到二极管来演示电机的工作情况,具体应该怎办??
直流电机

网友A(2009-09-25):
1。继电器双输出,每相输出两个端子,A1A2表示输出A的两个端子;B1B2表示输出B的两个端子。
继电器空闲时假设A1B1接通,所以假设A1接正端,B1接反端。那么A2接反端,B2接挣端。这样才能实现正
反转。不过要增加一路控制端,控制电机电源。使电机可以停止运转。
2。在控制继电器的输出端可以增加二极管显示电路。三极管导通接地,二极管两端接地,不亮。否则会亮。
如果想三极管导通接地灯亮,增加一级三极管反相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