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hotkey driver 工作原理

楼主:
小弟请教一下hotkey driver 工作原理,比如thinkpad hotkey driver  ,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EC发送出来的数据吗?为什么能感应到FN+FX的键值呢,我做了一个键盘过滤驱动程序,在笔记本上安装后,可是还是抓不到FN+FX的键值,是不是FN+FX根本就没发键值,还是我过滤的不够底层,hotkey driver 已经把键值给处理掉了呢?期待高手的回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没弄过,不懂;

帮顶下,MARK.

网友:
eeworld上的 高手冒个 泡啊 !小弟只想知道原理,高手给指个方向啊 !!!!

网友:
纯属帮顶,因为我不懂这个。。。等待高手解答,呵呵。

网友:
你最好介绍一下你的键盘过滤驱动程序,做了什么事,安装在那个驱动的上面了。

1. 关于HID Filter驱动,例子和文档很多,你参考了哪一个?
2. 你的filter driver能够过滤出IOCTL_HID_GET_INPUT_REPORT or IOCTL_HID_READ_REPORT的IRP么?
3. 键盘键值是以HID Spec中规定的Report的方式传给HIDClass驱动,再由HIDClass驱动将Report转换成系统按键消息。你认识键值对应的Report么?

网友:
先用DeviceTree看一下hotdriver的设备,再看你自已写的驱动和hotdriver驱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层级关系。如果如你所愿的挂载上了。可以
用IRPTrace抓一下它们是怎么处理的。一目了然。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仔细看了下,hotkey driver 是基于ACPI做的,还需要BIOS和WMI的配合,要是有兴趣的的看看下面的帖子,详细的我就不说了!结帖给分
http://www.ufoit.com/bbs/thread-4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