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技巧有没有比较实用的公式?

楼主(2010-04-10):
电源设计技巧有没有比较实用的公式?
在书本上有许多电源设计公式,有点糊涂,请各位指教。
技巧

网友A:
其实许多都是理论推导,或者是个人经验公式。
最好根据实际设计电路,测量后,调整相应参数即可得到自己需要的参数。公式只是个大致参数。

网友B:
其实 楼主 不用记忆 那些公式。
等用到相关芯片 等时,直接找下对应的技术手册看下,或者看看对应的参考设计,就好。

网友C:
电源设计主要在于自己的调试
计算仅仅是参考而已

网友D:
都是理论公式,实际以测量调整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