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选型请教

楼主:
我们最近要为工厂开发一设备,每个车间大概有500以上节点,全厂最多可能有5000个节点左右。
节点和服务器通讯比较简单没有大量数据传输。
这种情况用485还是用CAN?
485和CAN成本大概差多少?

网友:
485应该可以满足需求(记不清485的节点数量上限是多少了)

485的成本比CAN低

网友:
节点多了,CAN实现起来比较方便,虽然稍贵一点
另外你可以考虑多总线结构,485,CAN混用,甚至其他总线,分高中低网络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

让我很犹豫不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所有节点工作时间必须实时在线,用485的话万一一个节点出了问题要是影响整个网络的话那问题太严重了,客户要骂娘的,如果选用质量好一些的485芯片造价也会上去。

两种网络有都用过的朋友吗?
一个节点上CAN比485贵多少呢?

网友:
不管用CAN还是用485,都要做好隔离的

好一点的485芯片好像十多块吧
做好隔离的CAN模块大概有四五十的样子

网友:
另外,不知道数据交换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建议用CAN总线,而不是RS485。因为CAN本身处理的底层多,所以对你编程有利。另外,你可以选带有CAN控制器的MCU,比如NXP的ARM7之类的处理器。至于CAN收发器的价格并不比RS485收发器的价格贵多少。

网友:
数据传输都是节点和工控机服务器交互,节点之间不通讯。

节点设备的业务逻辑并不复杂,因为节点数量太多,所以节点设备对成本很敏感。

现在有这么几个方案:ARM7(带CAN)+收发;51+CAN控制器+收发;51+485收发
单从成本角度肯定51+485最有优势。但是数以千计的节点,就怕485网络后续维护成本太大,所以才考虑CAN。
如果用CAN的话那就是 ARM7(带CAN)+收发 PK 51+CAN控制器+收发了。

有哪个哥们做过这么多节点的485网络?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种主从模式,不知道LZ对数据响应速率要求怎么样

用485分级树型拓扑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5000个点,要保证实时性是个难点

把网络权限分级也许是个好办法

网友:
设备主要做人机交互,响应速度操作人员能够容忍就可以等1,2秒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