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自己写的键盘背光驱动,已出现在调试助手的驱 ...

楼主(2009-08-19):
wince6.0下自己写的键盘背光驱动,已出现在调试助手的驱动列表,却无法激活?
wince6.0下自己写的键盘背光驱动,已生成相应的.dll文件,在platform.reg, platform.bib .def等文件中也做了相应的设置。
打开驱动调试助手,背光驱动出现在调试助手的驱动列表中,但是却一直是停用状态,无法激活......
求高手相助
键盘
WindowCE

网友A:
platform.reg, platform.bib?你是打包的时候就加入该驱动了?
奇怪,加载不成功是不会出现在那个驱动列表中的。
在该驱动中加入打印信息,看到了哪一步。慢慢来。哈哈

网友B:
platform.reg, platform.bib是我手动添上去的,
我在xxx_init和xxx_open里都加了打印信息了,但是串口调试没有出现任何和该驱动相关的信息,
奇怪!

网友C:
xxx_init
驱动加载就会执行他,如果这个都不行,那么就好好检查你的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D:
xxx_init 这里你已经错了,肯定的

网友E:
同驱动加载相关的几个函数,其实也没做什么事情,帮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BOOL
DllEntry(
HINSTANC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Reserved
)
{
if ( dwReason == DLL_PROCESS_ATTACH )
{
RETAILMSG (KEYBKL_INIT, (TEXT("[KEYBKL] Process Attach\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
if ( dwReason == DLL_PROCESS_DETACH )
{
RETAILMSG (KEYBKL_INIT, (TEXT("[KEYBKL] Process Detach\r\n")));
}
return(TRUE);
}
DWORD
HW_Init(
pKEYBACKLIGHT_CONTEXT pkeybkl_context
)
{
BOOL bResult = TRUE;
if ( !pkeybkl_context )
{
return FALSE;
}
// GPIO Virtual alloc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 = (volatile S3C6410_GPIO_REG *)DrvLib_MapIoSpace(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sizeof(S3C6410_GPIO_REG), FALSE);
if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 == NULL)
{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For pGPIOregs: DrvLib_MapIoSpace failed!\r\n")));
bResult = FALSE;
goto CleanUp;
}
CleanUp:
if (!bResult)
{
if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
{
DrvLib_UnmapIoSpace((PVOID)pkeybkl_context->pGPIOregs);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 = NULL;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DWORD KEYBACKLIGHT_Init(PVOID Context)
{
// LPTSTR ActivePath = (LPTSTR) Context; // HKLM\Drivers\Active\xx
pKEYBACKLIGHT_CONTEXT pkeybkl_context = NULL;
BOOL bResult = TRUE;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KEYBACKLIGHT_Init Function\r\n")));
// RETAILMSG(KEYBKL_MSG,(TEXT("[KEYBKL] Active Path : %s\n"), ActivePath));
if ( !(pkeybkl_context = (pKEYBACKLIGHT_CONTEXT)LocalAlloc( LPTR, sizeof(KEYBACKLIGHT_CONTEXT) )) )
{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Can't not allocate for KEYBKL Context\n")));
return FALSE;
}
if(!HW_Init(pkeybkl_context))
{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HW_Init is failed\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HW_Init is completed\n")));
}
#if 0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GPNDAT &= ~(1<<10); // GPN[10] -> Low
// Pull Down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GPNPUD =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GPNPUD & ~(0x3<<20)) | (0x1<<20); // GPN[10]
// Set GPIO direction to output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GPNCON = (pkeybkl_context->pGPIOregs->GPNCON & ~(0x3<<20)) | (0x1<<20); // GPN[10]
pkeybkl_context->keybacklight_state = STATE_INIT;
#endif
RETAILMSG(KEYBKL_INIT,(TEXT("--[KEYBKL] KEYBACKLIGHT_Init Function\r\n")));
if(bResult)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网友(2010-01-07):
xxx_init都没进的话,看看DLLEntry,如果这也没进的话,那肯定是配置文件的问题了。。。主要是这两个platform.reg, platform.bib